[STM32G0] 请问下G030F6 TIM3的UP事件无法DMA

楼主(2023-10-25):
DM, DMA, TI
请问下G030F6 TIM3的UP事件无法DMA 还有这个片子的96-bit unique ID 貌似也没有找到
程序如下
/* TIM3 init function */
void MX_TIM3_Init(void)
{
  LL_TIM_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 = {0};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LL_APB1_GRP1_EnableClock(LL_APB1_GRP1_PERIPH_TIM3);

  /* TIM3 DMA Init */

  /* TIM3_UP Init */
  LL_DMA_SetPeriphRequest(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MUX_REQ_TIM3_UP);

  LL_DMA_SetDataTransferDirection(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DIRECTION_MEMORY_TO_PERIPH);

  LL_DMA_SetChannelPriorityLevel(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PRIORITY_VERYHIGH);

  LL_DMA_SetMode(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MODE_CIRCULAR);

  LL_DMA_SetPeriphIncMode(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PERIPH_NOINCREMENT);

  LL_DMA_SetMemoryIncMode(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MEMORY_INCREMENT);

  LL_DMA_SetPeriphSize(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PDATAALIGN_WORD);

  LL_DMA_SetMemorySize(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MDATAALIGN_WORD);

         LL_DMA_ConfigAddresses(DMA1,LL_DMA_CHANNEL_1,(unsigned int)IO_TEST,(unsigned int)&GPIOB->BSRR,LL_DMA_DIRECTION_MEMORY_TO_PERIPH);
         LL_DMA_SetDataLength(DMA1,LL_DMA_CHANNEL_1,2);//Êý¾Ý³¤¶È¶¨Î»

        DMA1_Channel1->CCR |= 0X01;//ʹÄÜDMA

  TIM_InitStruct.Prescaler = 8;
  TIM_InitStruct.CounterMode = LL_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Autoreload = 12;
  TIM_InitStruct.ClockDivision = LL_TIM_CLOCKDIVISION_DIV1;
  LL_TIM_Init(TIM3, &TIM_InitStruct);
  LL_TIM_DisableARRPreload(TIM3);
  LL_TIM_SetClockSource(TIM3, LL_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LL_TIM_SetTriggerOutput(TIM3, LL_TIM_TRGO_RESET);
  LL_TIM_DisableMasterSlaveMode(TIM3);
          TIM3->CR1 |= 0X01;

}
不知道是G0不支持还是?

楼主:
发现G0的总线结构,没有把DMA链接到GPIO,G4/F1/F3/F7/H7是可以

网友A:
DMA是否可以访问到相关外设 要看芯片总线架构;

至于96bit ID要结合芯片型号查数据手册确认;

网友A:
DMA是否可以访问到相关外设 要看芯片总线架构;

至于96bit ID要结合芯片型号查数据手册确认,经查数据手册,stm32g030f6的确没有Uid.

网友B:
看芯片手册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