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750使用TouchGFX 字体大而多导致卡死的问题

楼主(2023-10-26):
本人使用的STM32H750开发板,现可以正常工作(显示和交互),但在一页面下添加多段文字字体大而多时,编译下载则会卡死,如图所示
如将溶解氧取掉后再编译下载则不会卡死。
现已排查了与堆栈大小没有关系,已不知如何下手排查问题。
望大佬提供建议!

网友A:
是不是超过单片机的空间了啊?

网友B:
一般来说编译卡死,可能是容量不够了吧

网友C:
可是你描述的还是跟缓存或者存储有关系才这样的

网友D:
大概是因为你的程序太大了?

网友E:
你试试将编译出来的固件大小都差不多,然后烧录看看会不会卡死

网友F:
你的这个卡死是提示什么?还是什么都没有提示,直接就嘎了

网友G:
你试试将字体什么的设计到外部存储之内呢?

网友H:
一般也不会这样啊,卡死就是程序超了

网友I:
是烧录报错么,还是软件就不能动了?

网友J(2024-08-06):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K: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L: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M: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N: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O: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P: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Q: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