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PB端口即有输入又有输出

楼主(2023-10-26):
PB0~PB12定义为输出,输出整组信号,控制显示。把PB13.14.15定义为上拉输入。

想要直接用GPIO_write(GPIOB)来写一组信号到端口,但是,好像会影响PB13.14.15。

想请问一下,端口已经被定义为输入了,还会受输出指令影响吗?

如果想不受影响,应该如果操作

网友A:
确实会影响的,因为这是一组信号的嘛

网友B:
其实用库函数操作就好了,没必要用寄存器

网友C:
你可以用PB8-15,这种是一组,比较好操作

网友D:
你影响到PB13-15之后,再恢复呗,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E:
一般会有影响,再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F:
看你PB13-15对IO状态要求高不高了呗,高的话,这么操作可不行

网友G:
不论配置输入还是输出好像也会有影响吧

网友H:
这个简单啊,你写个代码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I:
一般不会有影响吧,我觉得

网友J:
不受影响你就直接定义为输入就好了啊,但我猜测会有影响吧

网友K(2024-08-06):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L: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M: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N: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O: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P: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Q: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R: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