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主从定时器门控模式,怎么控制在不产生PWM时从定时器cnt不要计数

楼主(2023-10-26):
stm32主从定时器,采用门控模式,主定时器用单脉冲模式控制输出。但是我在实验的时候发现其从定时器cnt在主定时器处在低位时仍然计数。请问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呢?
上图两个是从定时器,我是将从定时器一直开着,然后用主定时器控制的
Tim2就是我选的主定时器,我加了大量的初始化,但是发现cnt还是在计数,初始化没用了

网友A:
计数好像是正常的吧,毕竟定时器已开启就开始计数了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在你想利用这个定时器的时候之前,把变量清零试试

网友C:
这种你还得仿真看看,是不是哪里参数没配置对啊

网友D:
我之前用定时器,感觉是配置完成就开始计数呢

网友E:
这种单脉冲模式控制输出是不是也是通过cnt计数,到你需要的数值,就输出一下脉冲啊?

网友F:
没用过单脉冲模式,一般都是直接控制定时器计数就完事儿了,比较简单的业务

网友G:
这个cnt变量是从定时器初始化之后就开始计数了么

网友H:
你用之前直接把cnt变量清零不就好了么

网友I:
这种好像是定时器的特性吧

网友J:
是不是速度太快了呢?

网友K(2024-08-06):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L: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M: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N: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O: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P: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Q: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R: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