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 WIFI芯片如何导出CSI信息?

楼主(2023-10-26):
STM WIFI芯片如何导出CSI信息?

网友A:
你说你是用的哪款芯片啊?这芯片是否支持导出啊?

网友B:
使用软件驱动程序和库来配置WiFi芯片以启用CSI功能。估计可以吧

网友C:
建议还是看看你的芯片是否支持CSI功能

网友D:
这个CSI导出是啥意思啊?

网友E:
大部分都是用printf打印,你可以试试你能否获取CSI信息呗

网友F:
STM提供了一些WiFi模块和开发板,可以使用STM提供的软件开发包(SDK)来访问和配置WiFi芯片的功能。

网友G:
在软件中配置WiFi芯片以启用CSI功能,并设置相关的参数,如采样率、带宽等

网友H:
看看官方提供的demo或者找FAE试试呢?

网友I:
如果芯片支持导出CSI的功能,可以试试看驱动固件库,看看是否有对应的API

网友J:
不知道啊,感觉用ST的WiFi芯片有点别扭,不如外接个WiFi模块了

网友K(2024-08-06):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L: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M: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N: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O: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P: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Q: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R: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S: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