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仿真程序卡死在if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HSE_TIMEOUT_VALUE)

楼主(2023-10-26):
stm32程序卡死在if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HSE_TIMEOUT_VALUE),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啊?外部晶振没焊接啊?

网友B:
估计是你硬件的原因吧,是不是晶振的匹配电容不对劲

网友C:
得用示波器试试你的晶振是否正常起振了

网友D:
看看时钟部分配置吧,感觉是不对的

网友E:
截图看看你的时钟树配置?

网友F:
一般是硬件有点问题,STM32的时钟初始化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G:
确保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正确配置了时钟。可以参考芯片的手册或使用STM32提供的库函数进行时钟初始化。

网友H:
确认HSE_TIMEOUT_VALUE的值是否合适。如果超时值设置得太小,可能会导致程序在启动时等待外部时钟的过程中卡死。

网友I:
有些芯片需要在启动外部时钟后等待一段时间,以确保时钟稳定。请查阅芯片手册,确认是否需要添加适当的延迟。

网友J:
检查外部时钟源的连接是否正确,包括晶体振荡器的引脚连接和电源部分。

网友K(2024-08-06):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L: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M: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N: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

网友O: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P: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Q: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R: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S: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