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使用stm8能否实现usb键盘

楼主(2023-10-26):
使用stm8能否实现usb键盘

网友A:
这个还没有注意啊,没注意STM8是否有USB接口

网友B:
一般要是有USB接口,就可以实现USB键盘功能

网友C:
看你用的STM8的哪款啊?带有USB的话,就带

网友D:
我建议你直接用STM32或者其他32位单片机多好

网友E:
大部分带有USB的功能都是支持USB键盘功能的

网友F:
你这简单啊,直接用沁恒的芯片多好,还简单,还省事儿,比STM8好用的多

网友G:
应该可以吧,我记得STM8好像也有USB功能吧

网友H:
可以,可以用STM8实现USB键盘功能,这款STM8S208C8T6TR好像就支持USB功能

网友I:
这个简单啊,STM8要是有USB功能就可以的啊

网友J:
只要有USB就可以试着实现键盘功能,这个模拟USB键盘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