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程序卡在HardFault_Handler函数中

楼主(2023-10-26):
程序运行20多分钟后卡在HardFault_Handler中,卡住的时间不固定

网友A:
你可用个看门狗,保证死机的时候还能复位一下

网友B:
是不是程序堆栈溢出了啊?

网友C:
你用的操作系统啊?估计是堆栈啥的问题吧

网友D:
这种死机就你看看你的编译程序大小吧,看看堆栈设计的是否合理

网友E:
你用官方给的demo,在这上面修改多好,问题会少很多

网友F:
这种问题大概是芯片存储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G:
看你截图的代码来说,估计是堆栈炸了

网友H:
这无法仿真还,比较麻烦,你这是测试程序吧,可以裸机跑啊,就会好找很多

网友I:
对的,死机的情况随机,那大部分就是缓存的问题

网友J:
一般是有动态缓存,有时候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