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闩锁

楼主(2023-10-26):
最近在使用STM32时经常发生3v3与地短路的情况,听说是什么闩锁的原因,请问这个怎么解锁呀,可以解吗

网友A: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不赢的吧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啊

网友C:
一般情况电源不应该会有短路情况发生的

网友D:
如果你的电路有TVS的话,可能会这样

网友E:
闩锁?没听过,这种问题估计是你芯片嘎了吧

网友F:
你芯片如果V3.3与GND短路了,芯片还能正常工作么?

网友G:
你的芯片烫不烫啊?不烫还能工作的话,可以不用管的吧

网友H:
这种解锁?可以试试用jlink解锁,但是jlink都是程序解锁,你说的这种锁听都没听过

网友I:
直接换个芯片得了,我感觉是你的用法不对,我都没用过电源短路的情况

网友J:
感觉你这种短路的话,芯片估计也会被烧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