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的SPI的软件使能不对,求解释

楼主(2023-10-26):
最近刚上手STM32,用他来控制AD5410这个芯片。通信接口是SPI。程序现在不在手头,发不了。
简单的说下这个AD5410,这个芯片用来产生4~20mA工控通讯电流,配置这颗芯片需要STM32一次发送24位的数据,协议比较简单。
再简单说下我的程序,配置了一下STM32的程序GPIO功能和时钟,配置了IO复用时钟,配置了SPI时钟,配置SPI每次发送8位,SPI的使能线GPIO_Pin_4由软件控制。
显然在通信的时候,先使能,然后给SPI连续写三次数据(三次中间里面有判断发送完成标志,这里判断方式基本就是抄的网),然后在不使能芯片。
然后奇怪现象就是为什么那个使能线的信号只保持到了第二个数据发送接受??
然后我就简单测试了下,如果连续写2次数据使能信号只能保持到第一个数据发送结束,如果只发一个的话,使能线会在一个位后就立马被改变了。
再看看以前公司的一个W5200的程序,发现W5200的SPI通信一次其实只要32个位,可是实际程序里面在使能后却忘SPI的发送寄存器里写了5次,最后一次注释写的是发送哑数据,然后再拉高使能IO。

这个和我以前用的ATmega的单片机的硬件SPI有点出入啊,我是刚接触STM32,是我哪里弄的不对么,求指教吐槽拍砖,我统统都收了~~

网友A:
在微控制器的SPI模块中,需要正确配置SPI的各种参数,如时钟极性、时钟相位、数据大小等。如果这些参数配置错误,可能导致SPI通信不正常。

网友B:
确认SPI相关的引脚是否被正确地配置为SPI功能。

网友C:
如果可能的话,减少同时运行的任务或中断,以降低干扰风险。

网友D:
用微控制器的调试工具进行调试,以确定具体的问题所在。

网友E:
你使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看看呗

网友F:
一般情况是时序不对,是不是你发啥导致对方收不到了吧

网友G:
SPI的数据线很长吗?

网友H:
看看你咋传的吧,有些时候要组合发送才行的

网友I:
发俩次数据就不能发送了是么?

网友J:
感觉你可以考虑用模拟的SPI试试

网友K:
这直接找个AD5410的代理商或者技术支持给你支持一下呗,看看咋回事儿

网友L:
你能保证你的AD5410模块是OK的是吧

网友M:
正常来说,SPI的硬件版本,做通信都不用考虑时序的

网友N:
还是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每次发的数据都是啥吧,分析一下可比较快速的解决你的问题呐

网友O(2024-08-06):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P: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Q: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R: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

网友S: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