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07的外扩SRAM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3-10-26):
最近在做一个数据处理,需要大量的缓存保存临时数据。内部的RAM不够,就外面扩展了一个1M的,官方给的例子都是提供一个函数接口来指定地址进行读写,但是这样不是很方便,想要直接在外部SRAM中运行程序,配置的FSMC走到鼠标所在行的时候,就会跳到硬件错误里面,这个是什么问题,**给点建议。

网友A:
检查FSMC的地址线配置,确保它们正确地映射到外部SRAM的地址

网友B:
确认你的SRAM的大小和类型是否与FSMC兼容。如果不兼容,你可能需要使用其他类型的SRAM或改变FSMC的配置。

网友C:
检查SRAM的速度和时序

网友D:
如果外部SRAM的驱动能力不足,可能需要增加驱动电路或者更换驱动能力更强的SRAM。

网友E:
咋还有鼠标?你运行的啥啊

网友F:
一般情况是你的FSMC配置的不对吧

网友G:
你可以参考一下ST的程序啊,代码一般都是有SRAM配置的操作

网友H:
你看看你的程序是不是哪里时序没配置对之类的啊

网友I:
确实,但是你要存数据可以存在SPI的存储上也行的啊

网友J:
这个你想用FSMC的话,得占用很多IO的,是不是IO被复用导致出问题了啊

网友K:
也没必要再SRAM直接运行程序啊

网友L:
你缓冲的话放在外面的存储里是可以的

网友M:
配置FSMC确实有点麻烦,这个外设我也一直没搞好

网友N:
你用W25Q32这种就可以吧,做缓冲来说

网友O(2024-08-06):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P: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Q: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R: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S: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T: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U: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V: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W: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