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嘉立创和兴森快捷的差别在哪里?

楼主(2023-10-26):
    同样是做小批打样为主的,嘉立创的速度快,一般两层板两天就可以做完了。兴森快捷EQ确认后说要七天,价格也贵跟多,兴森的电路板做出来质量据说很不错。我想问同样是做两层板,为什么嘉立创这么快,是工艺不一样还是工人上班时间差距大,还是兴森快捷订单多导致忙不过来?兴森快捷的板子贵主要是贵在哪里,是每道工序做完审核更仔细吗?

网友A:
还是选择JLC吧,起码没辣么多套路,券也是真心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选择JLC吧,起码没辣么多套路,券也是真心送

我主要是想问两家的工艺差别在哪里

网友B:
如果PCB不是产品的瓶颈,没有影响到电路性能、工程生产,那也没必要太关注这个。

网友B:
2层要7天,我都怀疑是转手单了。

网友C:
兴森现在很LJ,我司12层板被兴森做坏了,定4块成品板2块,交不了货态度还很垃圾,之后再不用兴森,大厂还有其他的很多,自己网上搜素,不广告了。简单的或工艺参数不太复杂的板子嘉立创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想问两家的工艺差别在哪里

JLC是拼版加工,就是很多人很多种的板子拼成一批加工,加工精度稍差一点,比如钻孔、锣边或者绿油发现过有一定偏差,不过也不影响使用,也能满足他标的工艺参数。另外JLC默认和免费的板材质量差点,有时手工焊接掉焊盘,小批量商用可以选JLC好一点的板材,收费稍贵些。

网友D(点评):
掉焊盘很差劲,我的一批直接不能上烙铁,给的解释也很敷衍

楼主:
引用 网友C:
JLC是拼版加工,就是很多人很多种的板子拼成一批加工,加工精度稍差一点,比如钻孔、锣边或者绿油发现过 ...

好吧

网友E:
如果是高精度ADC 板,JLC 板彻底残废。估计是没洗干净

网友F:
对于普通要求不高的应用 ,无所谓板子的那一点点差别了,哪个快哪个便宜用哪个。

网友G:
兴森快捷的目标客户(每年交易额要到一定数额),对板品质(板材、铜皮、线路钻孔精度等)有要求的,PCB板有一些工艺制程满足工艺要求就是要那么长的时间,价格也会贵一些。
嘉立创,满足中小企业快速打样需求,做一次板实际上会把几个客户的PCB板拼到一起做(不信的话你可以做一次特殊板厚度的,看价格是不是贵很多,交期也变长)。在快速打样验证板卡功能以及结构配合,或者普通板卡(低速数字电路,拉通走线就好的那种)用嘉立创是很舒服的。

网友H:
感觉是在给兴森快捷做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