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外部中断源PB

楼主(2023-10-26):
STM32手册中说:80个GPIO口均可以作为外部中断。。。PA0--PE0为EXti0,直到PA15-PE15为EXTI15。但是实际上PB3(该引脚主功能为JDTO)却不能实现外部中断功能。不知是什么原因?是本身该引脚就因为JDTO不能作为外部中断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向各位大神讨教。

网友A:
检查硬件电路:确保PB3引脚的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并且该引脚没有被其他电路或元件占用。

网友B:
查阅你所使用的STM32单片机的手册,确认PB3引脚是否支持外部中断功能

网友C:
检查配置

网友D:
PB3一般是先关闭JTAG的功能,然后再复用成普通IO,使用该中断功能

网友E:
这个我也没注意,之前都是用一些普通的IO实现,这种问题能少遇到一些

网友F:
你可以看看手册,看看是否支持PB3这种引脚

网友G:
对的,这个PB3比较特殊,所以尽量能不使用还是不用的比较好

网友H:
你对这个引脚是否复用成普通IO呢?

网友I:
可以把你的程序发出来看看么?这样能直观一些

网友J:
大致是因为你没做对该IO的重定义吧

网友K:
那你别用这个IO了呗,那么多IO你还很较真,哈哈

网友L:
一般这个IO是可以做中断使用的,我之前都是把它当个普通IO使用

网友M:
具体没测试过,你可以试试用cubemx来配置一下这个IO的嘛

网友N(2024-08-06):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O: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P: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Q: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

网友R: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S: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