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PWM问题 咨询

楼主(2023-10-26):
PA10、PA11可同时设成不同占空比,同频率的PWM输出口吗?

网友A:
当然可以的!PA10\PA11分别对应GTIM3_CH2\GTIM3_CH3,设置不同的GTIM3_CCR2\GTIM3_CCR3值,就会生成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PWM信号。代码类似如下:
GTIM_SetCompare2(CW_GTIM3, PosWidth2);
GTIM_SetCompare3(CW_GTIM3, PosWidth3);

网友B:
ARM 定时器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网友C:
定时器的多路输出功能

网友D:
可以的,定时器

网友E:
同一定时器中,不同的通道下,输出的频率固定,占空比可变

网友F:
在一定的频率下,通过不同的占空比即可得到不同的输出模拟电压

网友G:
PWM三个关键指标频率 占空比 区分度

网友H:
PWM就是在合适的信号频率下,通过一个周期里改变占空比的方式来改变输出的有效电压

网友I:
PWM就是脉冲宽度调制通过调节占空比,就可以调节脉冲宽度而频率,就是单位时间内脉冲信号的次数,频率越大

网友J:
可以定时器定时器就是这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