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精密交流恒流源,50HZ/60HZ的,做到0.2%准确度,校准周期一年,哪位有经验?

楼主(2023-10-26):
(无正文)

网友A:
交流哪来的恒流……

楼主:
那我换个说法

楼主:
那我换个说法:带宽100hz的支持第1,3象限的精密压控直流电流源。

网友B:
问计量所吧。电工电表归地市计量所管。他们用啥你就用啥。要不然拿不到计量许可证

网友C:
没有问题,我就拿个音频功放改一下就用了,精度0.5%。用一个比较好的无感采样电阻0.1R,采样到负反馈即可,最好带个无感负载电阻,让放大器工作于比较好的状态。信源用DDS芯片产生正弦波,频率、幅度稳定。

网友D:
负载电阻大小或范围? 也就是说,在负载电阻允许范围内,要求恒流。
如果要求负载比较小就好做。相反,如果要求负载电阻比较大如100Ω就困难了。电源电源(双电源)至少要高于±5A * 100Ω = ±500V !

楼主:
最大1欧姆负载就行。

网友E:
千分之2  很多都可以 ,随便找个PLC 都可以。千分之2  很多都可以 ,随便找个PLC 都可以。千分之2  很多都可以 ,随便找个PLC 都可以。千分之2  很多都可以 ,随便找个PLC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我就拿个音频功放改一下就用了,精度0.5%。用一个比较好的无感采样电阻0.1R,采样到负反馈即可, ...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重要信息和经验,我没做过这类设备,但是我看到ADI有一篇应用笔记使用文氏电桥产生正弦波,然后用RMS-DC芯片做稳幅,说是可以获得超低失真度和高稳定幅度的正弦波。就是幅度控制还没有搞清楚用什么。

你用DDS产生波形,幅度是怎么控制的呢,数字电位器吗?

楼主:
运放直接扩流输出就怕波形失真度不好控制,不过我得去实测一下。谢谢你

网友B:
用TI的数字功放价格约15元,配一棵含I2S的 mcu。主要器件成本约20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重要信息和经验,我没做过这类设备,但是我看到ADI有一篇应用笔记使用文氏电桥产生正弦 ...

可以数字电位器(昂贵但精密),也可以用音量IC(便宜但不精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运放直接扩流输出就怕波形失真度不好控制,不过我得去实测一下。谢谢你 ...

运放扩流输出疏于AB类线性功放,没有问题,但是效率低。可以用D类功放,效率高,但要做好输出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I的数字功放价格约15元,配一棵含I2S的 mcu。主要器件成本约20元

数字功放芯片是电压型输出,要改电流输出还不太好弄,不过是个很好的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字功放芯片是电压型输出,要改电流输出还不太好弄,不过是个很好的思路。 ...

用几个大功率采样电阻凑成 1 Ω/ 50W 电阻做负载,驱动恒定在5Vrms,导线上可以获得5A 恒流 .
导线电阻可以忽略,当然也可以补偿。超过0.5db 误差使用音量控制修正,小误差使用软件计算修正波表解决,仅需要单精度浮点运算,M4自带运算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