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不同的电机怎么知道适合用在什么产品?

楼主(2023-10-26):
这么多电机,该如何选?

网友A:
根据项目的特性进行选择,还有成本。比如对位置控制要精准可以选择步进电机和三相无刷电机,那再根据成本和您的实际情况在选择。

网友B:
常用也就直流 交流 无刷,在具体那就考虑用途跟成本甚至结构了

网友C(2023-12-21):
选择适合的电机用于特定产品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电机的类型、功率、转速、扭矩等特性以及产品的特定需求和工作环境。

网友D:
看具体用途吧

网友E(2024-01-22):
板子空间大小,驱动电流大小,功能多少,还有自身方案需要的最低资源都可以作为选型依据

网友F:
主要考虑实际应用场景的要求,首先是供电电压和功率范围,然后考虑转矩、转速范围要求,再考虑电机体积大小,成本等因素,大概是这些指标。若还是不确定,可以参考类似应用场景的电机选型。

网友G(2024-03-11):
看产品定位吧

网友H(2024-07-18):
最简单办法就是找产品对应的龙头企业看他们用的什么电机,通常大厂都会有严格的评估

网友I:
说实话,商业的工业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很多成本敏感型的都是选商家选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