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GD32F303芯片的编号,需要访问哪个寄存器

楼主(2023-10-26):
读取GD32F303芯片的编号,需要访问哪个寄存器

网友A(2023-11-28):
GDLINK+GD-lINK Programmer  就行

网友B:
这个和ST的读取方式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C:
在GD32F303芯片中,芯片编号存储在特定的寄存器中。

网友D:
GD32F303芯片的唯一设备ID寄存器位于其内部闪存空间中,地址为0x1FFF7A10。

网友E:
GD32F303芯片的编号存储在芯片的唯一标识寄存器

网友F:
该寄存器的地址为0x4006C00C。

网友G:
读取这个寄存器,就可以获取到GD32F303芯片的编号。

网友H:
DEVICE_ID(Device ID)寄存器:用于存储GD32F303芯片的型号和生产厂家信息。

网友I:
需要访问其唯一设备ID(Unique Device ID)寄存器。

网友J:
GD32F303芯片的唯一设备ID寄存器值是由芯片制造商分配的,每个芯片都有唯一的ID值。

网友:
需要访问GD32F303芯片的型号和批号寄存器。

网友K:
可以通过特定的指令或访问特定的地址来读取

网友L:
查阅GD32F303的官方数据手册

网友M:
识别寄存器

网友N:
你说的是唯一ID么?

网友O:
看看芯片的手册,直接找到标准的存储区就好了

网友P:
这个不知道,不过手册里应该是有的

网友Q:
好像直接用jlink能读取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