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扫描模式的问题

楼主(2023-10-26):
AD, ADC, dc
用了模拟开关和多路ADC扫描,发现ADC值不太对,采集间隔的延时不同,值就不同。这是为什么?一共采集三十多路。

网友A:
模拟开关切换的慢了

网友B:
估计是速率有问题吧,你换个高速的模拟开关呢?

网友C:
ADC扫描还用模拟开关,这是ADC数量不够?

网友D:
大致是采集的间隔不对吧

网友E:
你可以多开几路ADC就好啦,没必要用模拟开关吧

网友F:
模拟开关一般速度要是慢了,就不行

网友G:
数值不一样也正常啊,ADC毕竟也有误差么

网友H:
采集三十多路,数据都不对?

网友I:
是不是缓存的问题啊?是ADC切换的问题么

网友J:
楼主用的模拟开关是什么型号,看看参数呗

网友K(2024-08-06):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L: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M: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N: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O: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P: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Q: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R: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S: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