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请问下 LKS32M071 开发板的 OPAHFLF_EN 在什么地方配置?

楼主(2023-10-26):
如提,手册中有这样一段话: 正常情况下 ADC 对运放通道的采样,采的都是差分信号。将 OPAHFLF_EN 置’1’后,运放输出正向的单端信号到 ADC,ADC 采集的是运放的单端信号,用于 OPA 共模电压 Vcm 的测量。 ——  这个  OPAHFLF_EN 在什么地方配置 ??

网友A:
你好,我们在07xUserManual1.12版本中删除了这个说明,详情可以到官网更新最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们在07xUserManual1.12版本中删除了这个说明,详情可以到官网更新最新版本。 ...

好的

网友B(2023-12-21):
检查参考技术手册

网友C:
为什么要删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