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换用不同的电机后需要修改什么参数啊?

楼主(2023-10-26):
(无正文)

网友A:
极对数,无感的话电机需要电机电阻电感,HALL需要进行自学习确定线序

网友B:
极对数,功率相差过大还得调整电流参数

网友C:
这个得看楼主使用的是哪种类型的电机啊

网友D:
首先就需要明确电机的控制方式吧

网友E:
楼主控制的是直流电动机还是交流电动机呢

网友F:
转矩 电压电流 转速之类的额参数吧

网友G:
如果电机的种类米有更换的话那么基本上也就是调节一个电流了啊

网友H:
典型的就是电流电压要控制了  另外升降速的加速度要不要改改

网友I:
转速和功率、通信协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