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icrochip代码配置器MCC——CLC可配置逻辑单元

楼主(2023-10-27):
主要介绍什么是CLC?如何在MCC使用CLC这个功能?

CLC,简称可配置逻辑单元,可配置的组合逻辑包括AND/OR/XOR/NOT/NAND/NOR/XNOR等等,同时还可以配置成状态功能,例如D&JK触发器和D&SR触发器。它的数据来源可以是外部引脚输入和内部输入源,输出同样支持外部引脚输出和内部外设。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定制化组合和时序逻辑。并且还是独立于内核工作,支持低功耗休眠模式工作。

首先,我们先打开MCC中CLC模块,软件界面如下图。

楼主:
      技术手册逻辑描述如下图。

楼主:
CLC的输入源最多有64种,每个CLC模块最多可以同时选择4路输入源,数据源可以重复选择。选择的数据源在四个输入门逻辑控制中进行与或非等操作。
       在Mode上,可以进行预先选择自己需要哪种逻辑功能,包括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如下图。

楼主:
   CLC输出除了可以产生逻辑信号,也可以产生中断,可以选择上升沿或下降沿产生。同时CLC还有其他输出路径。如下图,例如:
       1、锁存在D触发器中,供软件寄存器查询当前CLC输出状态(读CLCDATA)
       2、CLCx_out 输出到其他外设,做下一级外设的触发信号,或输入信号,以实现CIP操作
       3、经PPS选控后,经IO口输出,TRIS要将该IO口设置为输出状态

楼主:
下面,我们简单的选择四路输入源,配置如下图。

楼主:
点击生成代码,我们来看下代码。如下图。

楼主:
初始化代码,已经自动加入到系统初始化函数SYSTEM_Initialize()中,并且在主函数中进行了调用。CLCx_ISR() 当中断触发时执行。CLC1_OutputStatusGet() 由用户调用,查询当前输出状态。
       CLC的功能非常强大,多加使用练习,就可以见识到它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