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icrochip SAMD20在hex文件中设置fuse区域数据

楼主(2023-10-27):
使用SmartPRO 2008软件设置芯片fuse参数
  • 选择SAMD20G16@QFN48

楼主:
在芯片配置对话框设置fuse参数,并按设定保存参数

楼主:
保存芯片配置参数到缓冲,保存格式为bin格式(fuse.bin)

楼主:
使用J-Flash使用打开烧录文件后,再通过菜单File->Merge date file…命令打开上一步保存的fuse.bin 文件

楼主:
输入文件加载地址

楼主:
使用File->Save project as命令保存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