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F28335外扩SPI的FLASH,怎么把程序烧进去呢?

楼主(2023-10-27):
F28335外扩SPI的FLASH,怎么把程序烧进去呢?在CMD文件里,没有对应的地址映射啊。但是我好像是真的烧进去了,因为上电启动的时候,XA12,XA13,XA14,XA15对应的是1,0,1,1的时候,程序是能够从SPIA那个BOOTLOADER的。TI客服给我的手册比较长,我觉得不应该这么麻烦。还有就是在上电,程序运行之前,DSP的GPIO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吗?我将一个GPIO接到复位芯片的WDI引脚上,一直高电平,导致这个芯片一直复位端低电平,DSP不能复位成果。去掉这个引脚的连接,就可以复位了。

楼主:
这个是我弄错了,拨码开关拨过去,我以为是1101,结果是0010,那就是跳过ADC分支,直接内部FLASH了,所以内部FLASH可以烧写。至于SPI的,还得按TI的手册来做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