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C32F460的读写保护问题

楼主(2023-10-27):
有没有高手知道如何设置HC32F460芯片的读写保护,防止别人读取代码的?查看文档没有找到关于读写保护的说明

网友A(2023-12-19):
可以用jlink读保护,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都是读保护,写保护就不好弄了

网友C:
可以上加密等级的啊

网友D:
其实没必要,做个加密芯片,直接搞就好了,就破不开了

网友E:
你用读保护就行,一般jlink就可以加

网友F:
我记得可以加个什么V2的保护吧

网友G:
你用创芯工坊的加密设备呗,他家调试器就带加密功能

网友H:
简简单单读保护就好了,没必要做复杂的,因为复杂的别人也能**喽

网友I:
嗯,防止读取代码就行了,直接读保护上去就可以

网友J:
小华的读保护好像用jlink的就flash就行

网友K(2024-01-31):
访问控制、网络隔离等

网友L:
如果可能的话,考虑使用硬件安全模块(HSM)来进一步增强代码和数据的保护。

网友K:
将微控制器放在一个安全的封装中,使得无法直接访问其存储器或其他关键组件。

网友M:
EFM章节中有关于数据安全保护的介绍,有写保护和读保护,官方例程里efm_protect样例也有对相应保护等级的应用

读保护一旦使能,只能用片内程序擦除实现解保护,所以,慎用

网友N:
用加密的烧录器,实现读保护以及代码和芯片的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