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研讨会] smt贴片加工焊接时的不良如何避免

楼主(2023-10-27):
焊接是smt贴片加工中最重要的的环节,如果在焊接环节中没有做好的话将会影响到整个PCBA板的质量,轻微一点会出现不合格产品,严重的话还会导致产品报废。为避免因焊接不良而带来对smt加工质量的影响,焊接这一环节需着重注意。
为此,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种会影响焊接的因素
一、焊接加热桥。在贴片加工中的焊接热桥是起到阻止焊料形成桥接的作用,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出现差错,会导致焊料分配不均。正确的焊接方法是将烙铁头放在焊盘的引脚中间,使锡线靠近烙铁头,等锡膏熔化时将锡线移到焊盘与引脚之间,烙铁放在锡线之上,这样才能产生良好的焊点,减少对加工的影响。
        二、引脚焊接用力。在加工过程中引脚焊接用力过大,容易导致贴片的焊盘翘起、分层或者凹陷等问题。所以在焊接的过程中为了保证smt贴片加工的质量不需要过于用力,只需要将烙铁头与焊盘接触即可。
  三、烙铁头的选择。在焊接的过程中,烙铁头的尺寸选择也是很关键的,如果尺寸太小会家增加烙铁头滞留时间,导致冷焊点的出现。尺寸过大会导致加热过快而烧到贴片。因此我们需要根据烙铁头的长度和形状以及热容量和接触面来选择适合烙铁头的尺寸。
  四、温度设定。温度也是焊接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温度设定太高会导致焊盘翘起,焊料加热过度会损伤贴片,因此要注重温度的设定,设定好适合的温度也是对加工质量尤为重要。
  五、助焊剂的使用。在相关工艺实施的过程中如果助焊剂使用过多会引发下焊脚是否稳定的问题,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出现腐蚀或者电子转移等。
  六、转移焊接的操作。转移焊接是指先将焊料先放在烙铁头,然后再转移到连接处。如果操作不当会造成润湿不良。因此我们应该先将烙铁头放置于焊盘与引脚中间,当锡线靠近烙铁头时,等待锡熔化时将锡线移至对面。然后将锡线放置于焊盘与引脚之间。烙铁放置于锡线之上,待锡熔时将锡线移至对面。
  七、修饰或返工。接过程最大的忌讳就是为了追求十全十美进行修饰或者进行返工。而这一做法不仅不能不应该的是为了追求产品质量的完美进行反复修饰或返工,这样容易造成这样容易造成电路板/pcb电路板金属层断裂
还有板分层,不仅耗费时间还可能会造成pcba板块的报废,所以不要进行不必要的修饰和返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