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再问HC18M003的IIC通讯问题

楼主(2023-10-27):
昨天通过测试,发现该芯片在使能IIC设备后,如果发送了一个“START”信号后,后续不进行任何处理,在SCL和SDA总线上会有持续不断的数据输出。周期性地呈现为起始信号+SDA常高电平。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检查IIC设备的使能状态

网友B:
检查起始信号的发送

网友C:
检查数据传输过程

网友D:
确保设备之间的连接正常,没有出现连接不良导致的数据传输异常。

楼主:
已经调通了。发出START信号后,收到中断信号后就得持续发送地址、数据等信息。对于IIC外设的理解还是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