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L130 UART通讯修改波特率乱码

楼主(2023-10-27):
例程设置的9600正常,改成115200为什么会乱码,还有什么没改??求教

楼主:
已解决,115200误差有点大

网友A:
这就是咱不喜欢这个芯片的原因,内部振荡器精度差的一B,还不允许在论坛里讲,喜欢删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咱不喜欢这个芯片的原因,内部振荡器精度差的一B,还不允许在论坛里讲,喜欢删帖。
...

这跟振荡器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由于芯片的UART没有小数位导致的误码率问题。
而且用户手册都大致标了在各种主频下的误码率了。不能怪芯片,只能怪自己没看清楚。
不喜欢只要一个理由就够了,喜欢的会努力把遇到的问题解决掉。

网友C:
是说接收方收到的是乱码是吗

网友D:
首先确认修改完成之后发送的数据有米有问题

网友E:
您好,我是上海通钥电子的,我们公司是小华的一级代理商,有原厂和自己的技术支持中心。可以加微信详细沟通   陈13554256038

网友F:
内部振荡器一般来说误差都比较大

网友G:
可能115200的误码率较高吧 换一个波特率

网友H:
不同的波特率的误码率不同 有可能115200的会大一点

网友I:
这个跟晶振没有关系 这个是在寄存器配置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误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