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51FETL,1T 8051 内核 FLASH 型 MCU

楼主(2023-10-27):
1T 8051 内核 FLASH 型 MCU 主频高达 24MHz 18KB FLASH ROM 2KB SRAM 128B EEPROM like 12 位 ADC 2 个模拟比较器 1 个运算放大器, 6 通道 16 位 PWM 电机 专用) 4 个 16 位定时器, 1 路 UART 硬件乘除法器 、 双两线调试口

主要特性
CPU
 1T 高速 增强型 8051 内核
 双 DPTR
硬件乘除法器
 集成单周期执行时间 16 x 16 bit 硬件乘法器
 集成 8 周期执行时间 32 / 16 bit 硬件除法器
 集成 1 周期 32bit 硬件移位单元
存储器
 片上 1 8 K 字节 FLASH ,支持 1 8 k main flash 或
16 k main falsh +2 k bootloader
 2304 256+2048 )字节 RAM
 片上 1 28 字节 EEPROM LIKE
 支持代码分区保护功能(有效防止非法读、写)
 支持在电路编程( ICP
 支持 bootloader ISP 功能 ,仅 16 k main
falsh +2 k bootloader 模式下有效
时钟源
 片上高精度 48MHz RC 高速 振荡器 (常温 3.0V 电压
下 1% 精度;全工作条件下 ±2 .5 精度)
 片上 32K Hz 超低功耗 RC 低 速 振荡器 ,供看门狗定
时器和 T3 使用
电源管理
 工作电压 2. 0 V ~5 5 V
 内建 LDO 稳压器,用于 CPU 内核电压
 3 种工作模式: NORMAL S TOP S LEEP
 增加高级能耗控制功能,满足用户低功耗的需求
复位
 支持 5 种复位类型: 上电复位( POR /PDR 、 n RST
外部复位 、低电压复位( LVR )、看门狗复位 WDT) 、
软件复位
 LVR 支持 电压 4 级可选 2.1V 、 2.5V 、 3.5V 、 4.1V
 看门狗复位,可选 8 种溢出时间
I/O
 最多 28 个双向通用 I O 口 32 pin 封装下)
 支持 4 种输入 推挽 输出 开漏输出 高阻 模式 内
部 上拉 电阻 独立控制
 内建数字功能端口全映射模块
定时器
计数器
 2 个 16 位 T0/T1 定时器,兼容标准 8051
 1 个 16 位增强型 T2 定时器,兼容 8052 的 T2 ,带
输入捕获和输出比较功能
 1 个 16 位 T3 时基定时器,可连接到外部 32768Hz
晶振,在停止
休眠模式下具有唤醒功能
 T imer 0~ 2 计数溢出触发 ADC 采样
PWM
定时器
 1 路独立 8 位 PWM 0 ,可作通用定时器
 3 组共 6 路 16 位 PWM1 阵列,可互补输出且死区时
间可调,并具有故障保护中断功能
 PWM1 可在选片上高速时钟或其分频下独立工作
 PWM1 三种时基计数模式:边沿对齐计数、中心对
齐计数和单次计数模式
 PWM1 两种波形输出模式:互补模式与独立模式
 PWM1 提供 PWM 周期匹配、归零匹配和占空比比较
匹配中断
 PWM 1 支持 周期匹配、归零匹配信号后分频功能
 PWM1 提供寄存器重载使能位以保证寄存器重载同

 PWM1 计数周期 、 归零 和占空比触发 ADC 采样
 PWM1 支持触发 T imer2 开始计数
2 位高精度 ADC
 1 2 位高精度逐次逼近型, 高达 9 个 外部 输入 通道
内部 5 路通道
 参考电压可选:内部 参考 、 VDD 、 Vref 引脚输入
 多种触发启动方式
 支持数字比较功能
 内建温度传感器,连接至 A DC 通道
路 UART
 支持 8 位 /9 位异步全双工等 2 种工作方式
 自带波特率发生器,支持波特率微调
模拟比较器
CMP0/1
 正 反向输入支持高达 9 C MP0 或 9 CMP1 路外
部端口输入
 正 反向输入可选择内部信号
 内部 LDO 输出
 GND/VDD
 专用 6 bit DAC 参考
 内置施密特窗口和滤波电路
 输出可作为 PWM1 刹车检测信号
运算放大器
OPA
 正 反向输入支持高达 7 路外部端口输入
 内部固定多 档 倍数放大可选
 内部输出直接作为 ADC 内部通道进行采样
中断
 INT0 X 、 T0 、 INT1 X 、 T1 、 CMP0 /1 、 ADC 、 T2 、 PWM 1 、

楼主:
PWM
0 、 PWM1FB 、 UART1 、 CRC /CSS 、 T3 共 1 5 个中
断源
 4 级中断优先级可设
 其中 INTnX n=0 1 X=0 7 支持 多重映射 输入,
8 选 1 分别对应两个中断源( INT0/INT1 支持上
升沿触发 方式和高电平脉宽测量功能
循环冗余校验算法模块(符合
CRC 16 标准)
双两线
调试与 编程 接口
 两组调试和编程接口任意二选一,支持自动识别
 支持 bootloader 引导装载程序
bit unique ID
工作环境温度
 40℃~105℃
封装形式
 LQFP32 QFN32/QFN24 S S OP24/TSSOP20

楼主:
1.1 概述
本产品是一款高速低功耗
1T 周期 8051 内核 8 位 增强 型 FLASH 微控制器芯片, 较传统 8051 而言 运行 更快、 效率
更高。
最高运行频率为
24 MHz ,片上集成了 1 8 K 字节 FLASH ROM 和 2304 字节 RAM (内部 RAM 256B 加上 外部 RAM 2048B
内置 1 高频 RC 振荡器和 1 个低频 RC 振荡器,最大包含 28 个双向 GPIO 口 ,集成灵活的二选一调试和 编程 接口, 具有 4
个 16 位定时器 、 3 组 6 通道 16 位共周期且占空比可调的 PWM 定时器(带有死区互补和刹车 保护 功能) ),集成了 1 个 9 外
部 通道高精度 1 2 位 ADC 模块, 1 路 UART 集成了 2 组模拟电压比较器和 1 组模拟运算放大器 同时内部集成 4 级可选
的 LVR 、看门狗定时器、 CRC 校验等容错功能,极大 地 提高了 芯片 的可靠性。
本产品内建数字端口全映射模块,内建温度传感器
和运算放大器输出 连接至 A DC 通道, 供电电压为 2. 0 V 至 5.5V
温度范围 40°C 至 +105°C 。 支持 一系列的省电模式保证低功耗应用的要求。
提供包括
QFN 32 /24 紧凑型封装 形式。
本产品为工业级
IC ,具有较强的抗干扰性能 内部集成了 电机专用 PWM 模块、高精度 ADC 、 模拟比较器以及 运放 模
块 ,简化了系统设计,降低了整体成本 可广泛用于 电机控制 应用 领域 。

楼主:
极高性价比的新的芯片。

网友A:
规格书?价格?

楼主:
请加QQ 9875213,规格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加QQ 9875213,规格书

QQ号好像不对呀

楼主:
请加微信  183 1867 4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