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f407zgt6芯片访问超过128K的sram导致异常问题

楼主(2023-10-27):
我们用的gd32f407zgt6芯片,看手册是1M内部flash,192K内部sram。但是在访问超过128K的sram时就会出现异常。请问下访问内部sram是否还需要什么配置吗?

网友A:
128KB连续的SRAM,还有64KB的TCMSRAM(0x1000 0000 - 0x1000 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KB连续的SRAM,还有64KB的TCMSRAM(0x1000 0000 - 0x1000 FFFF)

**,不是20020000~2002FFFF的SRAM2啊,我理解错了。多谢大佬

网友B:
建议检查您的代码以确定是否存在其他问题。

网友C:
检查芯片的内存保护配置是否正确。如果有内存保护单元(MPU),需要确保已正确设置其参数以允许您的程序访问SRAM。

网友D:
如果您的程序尝试从外部访问SRAM,还需要检查外部存储器映射配置。在某些情况下,SRAM可能被映射到外部存储器的特定地址范围,需要确保这个地址范围是可访问的。

网友E:
检查芯片的内存保护配置有没有正确

网友F:
这地址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