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TC397:点灯&GPIO常规操作

楼主(2023-10-27):
如下为GPIO的简单是引脚操作函数:

设置引脚MODE:

void IfxPort_setPinModeInput(Ifx_P *port, uint8 pinIndex, IfxPort_InputMode mode);

void IfxPort_setPinModeOutput(Ifx_P *port, uint8 pinIndex, IfxPort_InputMode mode);

IfxPort_setPinModeInput(&MODULE_P33, 0, IfxPort_InputMode_pullUp);

IfxPort_setPinModeOutput(&MODULE_P33, 0, IfxPort_OutputMode_pushPull, IfxPort_OutputIdx_general);

设置引脚电平:

void IfxPort_setPinHigh(Ifx_P *port, uint8 pinIndex);

void IfxPort_setPinLow(Ifx_P *port, uint8 pinIndex);

IfxPort_setPinLow(&MODULE_P33, 0);

设置引脚状态:

void IfxPort_setPinState(Ifx_P *port, uint8 pinIndex, IfxPort_State action)

设置引脚翻转:

void IfxPort_togglePin(Ifx_P *port, uint8 pinIndex);

读取引脚状态:

boolean IfxPort_getPinState(Ifx_P *port, uint8 pinIndex)

API详细参见:IfxPort.h

延时函数:

waitTime(IfxStm_getTicksFromMilliseconds(BSP_DEFAULT_TIMER, WAIT_TIME));    /* Wait 500 milliseconds

如下点灯:

Blinky LED文件:

#include "IfxPort.h"
#include "Bsp.h"

#define LED_D107    &MODULE_P13,0                                           /* LED D107: Port, Pin definition       */
#define WAIT_TIME   500                                                     /* Wait time constant in milliseconds   */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port pin which drives the LED */
void initLED(void)
{
    IfxPort_setPinModeOutput(LED_D107, IfxPort_OutputMode_pushPull, IfxPort_OutputIdx_general);

    IfxPort_setPinHigh(LED_D107);
}

void blinkLED(void)
{
    IfxPort_togglePin(LED_D107);                                                /* Toggle the state of the LED      */
    waitTime(IfxStm_getTicksFromMilliseconds(BSP_DEFAULT_TIMER, WAIT_TIME));    /* Wait 500 milliseconds            */
}

main.c

#include "Ifx_Types.h"
#include "IfxCpu.h"
#include "IfxScuWdt.h"
#include "Blinky_LED.h"

IFX_ALIGN(4) IfxCpu_syncEvent g_cpuSyncEvent = 0;

void core0_main(void)
{
    IfxCpu_enableInterrupts();

    /* !!WATCHDOG0 AND SAFETY WATCHDOG ARE DISABLED HERE!!
     * Enable the watchdogs and service them periodically if it is required
     */
    IfxScuWdt_disableCpuWatchdog(IfxScuWdt_getCpuWatchdogPassword());
    IfxScuWdt_disableSafetyWatchdog(IfxScuWdt_getSafetyWatchdogPassword());

    /* Wait for CPU sync event */
    IfxCpu_emitEvent(&g_cpuSyncEvent);
    IfxCpu_waitEvent(&g_cpuSyncEvent, 1);

    initLED();  /* Initialize the LED port pin      */

    while(1)
    {
        blinkLED(); /* Make the LED blink           */
    }
}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IOT-Power」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a15236617777/article/details/131634000

网友A(2024-04-08):
在什么应用下选择引脚额哪种模式有没有相关说明啊

网友B:
点灯的话 需要额外的驱动电路吗

网友C:
这种硬件上是一个引脚控制一个小灯吗?

网友D:
从代码上看好像io的模式只有四种是吗

网友E:
如何确认引脚自己内置的上拉电阻是不是能力足够呢

网友F:
这样的控制方式太浪费引脚资源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种硬件上是一个引脚控制一个小灯吗?

几mA的LED可以直接驱动,大电流的灯需要加驱动

网友H:
点灯的话直接IO输出应该就可以

网友I(2024-06-30):
void IfxPort_setPinModeInput(Ifx_P *port, uint8 pinIndex, IfxPort_InputMode mode)

网友J(2024-08-17):
翻转引脚以及读取引脚状态,可以的,

网友K(2024-12-02):
IfxStm_getTicksFromMilliseconds 将毫秒转化为定时器的时钟周期数,用 waitTime 来暂停程序运行,实现延时。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L:
先点灯为敬,点个呼吸灯试试

网友M(2025-02-28):
初始化LED引脚、使LED闪烁,并且在主函数中实现循环,持续控制LED的开关状态。

网友N:
IfxPort_setPinHigh:此函数将LED引脚的电平设置为高,点亮LED(假设LED在高电平时亮起)。

网友O:
点亮LED,最重要的一点是IO口是什么模式。

网友O:
使用结构体设置IO时,很多参数都是默认的。要想了解这些参数,需要读懂芯片手册。

网友P:
学习思路很好,感谢

网友Q:
深入了解学习一下

网友R:
点灯&GPIO常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