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的SPI收发问题

楼主(2023-10-27):
因为通过SPI读写SD卡,而SD卡的初始化和取消片选需要在CS脚拉高之后主机发送一定SCK,所以我一直把NSS设为FALSE,然后奇怪的是,我发和收用这种while(Spi_GetStatus(SD_SPI_SEL, SpiTxe) == FALSE);等待可行,但是用while(M0P_SPI0->STAT_f.TXE==0);这种就失效,请问什么问题?
而且我要是时钟分频高一点,就会失败,32M系统时钟,分频好像超过8,就和SD卡通信出问题了

楼主:
while ( M0P_SPI0 -> STAT_f.BUSY == 1 );   // Wait for SPI idle
while ( M0P_SPI0 -> STAT_f.TXE  == 0 );   // Wait for TX buffer empty
M0P_SPI0 -> DATA = byte;
通过上述方法无效,会失败
换成下述写法即可
while(Spi_GetStatus(SD_SPI_SEL, 0x04u) == FALSE);
M0P_SPI0 -> DATA = 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