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 USB HOST 挑U盘严重

楼主(2023-10-27):
大家好,我用STM32F105 USB HOST 读U盘,用的USB库是ST官方的HAL库,用CubeMX生成代码,现在的问题是只能读取极个别的U盘,挑U盘很严重,是怎么回事,HAL库的问题吗,还是那里设置的不合理?

网友A:
尝试使用多个不同的U盘进行测试,看看是否都能被正确读取。

网友B:
检查USB库和CubeMX设置

网友C:
STM32F105的USB接口需要正确的时钟设置才能正常工作。确保你的开发板上有一个稳定的8MHz外部晶振,并且工具单片机选择的主频也是正确的。

网友D(点评):
G4 系列 USB CDC 选内部 RC 48MHz 振荡器貌似也很好用

网友E:
可能是HAL库的问题

楼主:
时钟没问题,毕竟能读U盘,如果时钟出问题估计一个U盘都读不出来,应该是HAL  USB库的问题,但已经是最新的了,难道其他朋友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时钟没问题,毕竟能读U盘,如果时钟出问题估计一个U盘都读不出来,应该是HAL  USB库的问题,但已经是最新的 ...

硬件布线会不会又问题,高速电路

网友G:
时钟有问题的时候会有挑优盘的现象。
有没有问题,用示波器测试一下就知道了。面向论坛的编程还是有点慢。

网友H:
U盘格式化必须是FAT32或者FAT

网友B:
检查USB的主频对不对

网友I:
U盘格式和大小有没有要求?

网友J:
我记得好像对U盘容量有要求的,格式也要FAT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