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宏定义函数利器

楼主(2023-10-27):
一:C语言中的宏定义函数是一种预处理指令,用于在编译之前对代码进行替换和展开。宏定义函数具有以下几个优势:

代码重用:通过宏定义函数,可以将一段代码片段定义为一个宏,然后在程序中多次调用该宏,从而实现代码的重用。这样可以减少代码的冗余,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和可读性。

编译时展开:宏定义函数在编译时会被直接展开,而不需要函数调用的开销。这样可以减少函数调用带来的额外开销,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参数灵活性:宏定义函数可以接受不同数量和类型的参数,而不像普通函数需要事先声明参数的类型和数量。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代码的灵活性和通用性。

条件编译:宏定义函数可以与条件编译结合使用,根据不同的条件选择性地展开或忽略宏定义函数的代码。这样可以根据不同的编译选项生成不同的代码,实现更灵活的程序控制。

二:在学习参考了前两个宏定义函数以后,充分体会了宏定义函数的妙用,个人总结了后六个常用宏定义函数提供大家参考,在个人嵌入式MCU编程中发挥了十分巧妙的作用。

#define return_if_fail(p)                                                  \
  if (!(p)) {                                                              \
    return;                                                                \
  }

#define return_value_if_fail(p, value)                                     \
  if (!(p)) {                                                              \
    return (value);                                                        \
  }

#define return_if_in_invalid_time(clock, time)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rNode = 0;                                   \
      if (clock - TimerNode < time)                                        \
        return;                                                            \
      else                                                                 \
        TimerNode = clock;                                                 \

#define return_value_if_in_invalid_time(clock, time, value)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rNode = 0;                                   \
      if (clock - TimerNode < time)                                        \
        return (value);                                                    \
      else                                                                 \
        TimerNode = clock;                                                 \

#define execute_once(p)                                                    \
      static char executed = 0;                                            \
      if (!executed) {                                                     \
        p;                                                                 \
        executed = 1;                                                      \
      }

#define execute_invalid_time(clock, time, p)                               \
do                                                                         \
{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rNode = 0;                                       \
  if (clock - TimerNode > time) {                                          \
    p;                                                                     \
    TimerNode = clock;                                                     \
  }                                                                        \
}while(0)

#define do_if_flag_set(flag, p)                                            \
  if (flag!=0) {                                                           \
    p;                                                                     \
    flag=0;                                                                \
  }

#define timed_shutdown(flag, clock, time, p)                               \
do                                                                         \
{                                                                          \
  static char pre_flag = 0;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rNode = 0;                                       \
  if(flag != 0)                                                            \
  {                                                                        \
    if (flag != pre_flag)                                                  \
      TimerNode = clock;                                                   \
    if (clock - TimerNode > time)                                          \
    {                                                                      \
      p;                                                                   \
      flag = 0;                                                            \
    }                                                                      \
  }                                                                        \
  pre_flag = flag;                                                         \
}while(0)

#define delay_ms(clock, time)                                              \
do                                                                         \
{                                                                          \
  unsigned int TimerNode = clock;                                          \
  while(clock - TimerNode < time);                                         \
}while(0)

/*超时看门狗, 定时喂狗,否则执行超时操作*/
#define overtime_watchdog(flag, clock, time, p)                            \
do                                                                         \
{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rNode = 0;                                       \
  if(flag != 0)                                                            \
  {                                                                        \
      TimerNode = clock;                                                   \
  }                                                                        \
  else if(clock - TimerNode > time)                                        \
  {                                                                        \
    p;                                                                     \
  }                                                                        \
}while(0)

/*标志位使能作用时间*/
#define flag_enable_time(flag, clock, time, p)                             \
do                                                                         \
{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rNode = 0;                                       \
  static char lock = 0;                                                    \
  if(flag != 0 && lock == 0)                                               \
  {                                                                        \
      TimerNode = clock;                                                   \
      lock = 1;                                                            \
  }                                                                        \
  else if(clock - TimerNode > time)                                        \
  {                                                                        \
    p;                                                                     \
    lock = 0;                                                              \
  }                                                                        \
}while(0)

/*捕获*/
#define edge_capture_init_0(object, p)                                     \
do                                                                         \
{                                                                          \
  static char pre_object = 0;                                              \
  if(object != pre_object)                                                 \
  {                                                                        \
    p;                                                                     \
  }                                                                        \
  pre_object = object;                                                     \
}while(0)

#define edge_capture_init_1(object, p)                                     \
do                                                                         \
{                                                                          \
  static char pre_object = 1;                                              \
  if(object != pre_object)                                                 \
  {                                                                        \
    p;                                                                     \
  }                                                                        \
  pre_object = object;                                                     \
}while(0)

#define up_edge_capture(object, p)                                         \
do                                                                         \
{                                                                          \
  static char pre_object = 1;                                              \
  if(object != 0)                                                          \
  {                                                                        \
    if(pre_object == 0)                                                    \
    {                                                                      \
      p;                                                                   \
    }                                                                      \
  }                                                                        \
  pre_object = object;                                                     \
}while(0)

#define down_edge_capture(object, p)                                       \
do                                                                         \
{                                                                          \
  static char pre_object = 0;                                              \
  if(object == 0)                                                          \
  {                                                                        \
    if(pre_object != 0)                                                    \
    {                                                                      \
      p;                                                                   \
    }                                                                      \
  }                                                                        \
  pre_object = object;                                                     \
}while(0)

#define execute_invalid_time_debug(s, clock)                               \
do                                                                         \
{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rNode = 0;                                       \
  printf("%s:%d\r\n", s, clock-TimerNode);                                 \
  TimerNode = clock;                                                       \
}while(0)

#define execute_times_fail_do(condition, times, p)                         \
do                                                                         \
{                                                                          \
  int times_num;                                                           \
  for(times_num=0; times_num<times && !(condition); times_num++);          \
  if(times_num>=times)  p;                                                 \
}while(0)

#define execute_times_waiting_for_seccess(condition, times, p, event)      \
if(!condition){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s_num = 0;                                       \
  if(times_num<times){                                                     \
    p;                                                                     \
    times_num++;                                                           \
  }                                                                        \
  else{                                                                    \
    static char executed = 0;                                              \
    if (!executed) {                                                       \
      event;                                                               \
      executed = 1;                                                        \
    }                                                                      \
  }                                                                        \
}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嵌入式小宁」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3592457/article/details/131438241

网友A:
都是常用的函数,封装成宏定义很赞

网友B:
宏定义用好了 代码的可读性就增加

网友C:
任何类型的变量和函数都可以使用宏定义

网友D:
宏定义写好了能降低代码的难度

网友E:
宏定义的利用也要有一定的限度

楼主:
在什么情况下不适合多定义宏呢

网友F:
宏定义过多会导致占用代码空间过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