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定时器输入捕获PWM占空比问题

楼主:
在使用官方库例程CaptureInput中,捕获为上升沿,停止为下降沿,但是测量出来的结果为下降沿到上升沿的时间,请问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还有这个只获取了一个脉冲电平的时间,如何在中断中获取整个脉冲周期的时间和高电平时间

楼主(2023-10-27):
有没有华大的技术支持哇

网友A(2024-07-31):
用硬件定时器进行输入捕获时,测量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差异,以计算脉冲信号的周期和高电平持续时间。

网友A:
你正在测量信号从上升沿到下降沿的时间,这意味着你得到的是信号的高电平时间。

网友B:
广告贴无疑

网友C(2024-12-31):
如果你的程序只捕获到了一个脉冲的时间而无法捕获完整的周期,这可能是因为你的中断逻辑或者计时器的配置不完全,导致没有正确地在每个上升沿和下降沿之间捕获时间。

网友D:
捕获应该按照电平来的吧?

网友E:
从官网找例程,从开发板找例程

网友F(2025-04-30):
可能是因为你配置的输入捕获功能只在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发生一次中断,而没有获取整个脉冲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