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f1系列 keil5 MDK 工程文件配置

楼主(2023-10-27):
笔者采用的是洋桃和正点原子的例程(库函数版)来交叉使用。

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长期不开发stm32程序容易忘记怎么配置。

现在给出配置方法:

1.文件夹分类及其各文件夹含义(以正点原子为例)

USER        项目函数(主函数)

HARDWARE        项目函数库(外部硬件驱动)

SYSTEM        项目函数库(纯软件)

CORE        启动文件(内部核心硬件驱动)

FWLIB       该系列芯片官方固件库(内部硬件驱动)

README        项目自述(项目介绍)

2.文件配置固定流程

1)有增减外部硬件驱动要复制粘贴文件到HARDWARE文件夹中

2)有增减内部硬件驱动要复制粘贴文件到FWLIB文件夹中

3)有增减项目函数库要复制粘贴文件到SYSTEM文件夹中,例如新添加一个数学库。

4)增减修改了一个库之后,要在左侧文件树窗口右键该文件夹选择新添加一个已有文件到文件夹中,如图示黄色选项点击一下,然后点击要添加的文件。

楼主:
同样,需要检查的是添加了一些外部硬件驱动程序后,记得检查内部硬件驱动程序(即芯片官方固件)是否也添加进去了,例如外部硬件驱动使用了定时器,内部固件也要记得添加定时器的驱动。

最后,如果实在还是有问题,复制错误代码百度一下。这种入门级的问题帖子很多不必担心找不到答案。

网友A(2023-12-10):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A: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B: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C: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D: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E: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F: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G: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H: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I: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