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2插头的家用电器如何过EMC

楼主(2023-10-27):
请问目前设计个家用设备,规定不能接电源大地,也就是只有2个L / N线插头的,要做EMC  EMI检测,电路上的一些设备接口比如HDMI USB  485等部门无法接地。在做EMC和ESD检测时候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屏蔽罩,屏蔽罩,屏蔽罩,屏蔽罩,屏蔽罩,

网友B:
超级重要的事,说五遍。

网友C:
家用设备接不接大地应该看国家检测标准的安全要求,与EMC不能混为一体。EMC的测试项目很多,RE可以屏蔽,但CE要加电源滤波器,不论一概而论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导

网友D:
你说的地是地球?接地指接个球?

网友E:
1、屏蔽仅是针对 RS 工频 EFT放射圈等空间干扰类的抗骚扰测试项。
2、针对线传导的还是要做电路设计的。思路就是防差模干扰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屏蔽仅是针对 RS 工频 EFT放射圈等空间干扰类的抗骚扰测试项。
2、针对线传导的还是要做电路设计的。思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