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低成本的备用电池切换电路的应用哪个电路比较好

楼主(2023-10-27):
MOS管反向导通在实际应用中,影响大不大?

网友A:
这两个电路怕是都不理想,方案1的MOS管无法导通(GS电压不足),只能用体内二极管;
方案二完全可以去掉MOS管,只用两只二极管就好。
建议先仿真。
MOS管反向导通是可以的,常用电路如下图:

@xch :好吧,是我用词不当,加班测了下,在下面,你看看。
xch
@LcwSwust :“SB与MOS管门极之间加一只电阻即可做到无跌落” 是否可以看作吹牛?
@xch :我以为楼主需要“一个低成本的备用电池切换电路”,我分析了楼主电路的不足,也给出了一个相对合适的电路,这电路我也用过没问题,不知怎么就成“吹牛”了?
xch
@LcwSwust : 没有高见。你需要回到楼主的原始需求。想一想就知道为啥不能达标。还是得用鬼佬的电源路径管理芯片。
@xch :有何高见,愿闻其详。
xch
@coody :你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xch :单节锂电池一般在3.5V以上,跌落到2.8V一般不会导致MCU死机、复位。产品用过无数,没有遇到过问题。
xch
@LcwSwust :吹牛不上税
xch
@coody :瞬间跌落可能系统就死机了。
@xch :USB与MOS管门极之间加一只电阻即可做到无跌落。用MOS不用二极管是因为MOS压降小,例如3.7V锂电池,经过二极管后就不好稳定在3.3V了。

网友A:
@xch 我的用词不当,有“吹牛”成份,“无跌落”应改为“减小跌落”,搭了个电路试了下,51欧负载,4.1V电池,原电路有0.7V左右跌落,串电阻后跌落减小,或者说不明显,而且如果搞不好就会造成5V对电池充电,所以不建议串电阻。
即便原电路存在0.7V跌落的可能,大多电路也是能忍受的,且只要5V上电速度快、输出有大电容,那么跌落也会减小。

xch
进步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