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ZGT6自动复位

楼主(2023-10-27):
STM32F429ZGT6在调试中程序首先运行HAL_Init函数,在这个函数里面对嘀嗒定时器进行初始化,在使能定时器的中断时,单片机会自动复位,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代码贴上来看看,一定是错误配置导致的。

网友B:
是不是没有赋初值啊?

网友C:
这个还没遇到过,但是滴答定时器好像得先初始化时钟啥的

网友D:
看看你的代码呗,看你咋配置的

网友E:
其实正常写个delay的函数也行啊,也不一定非要定时器实现

网友F:
你这jlink的截图跟你问题没啥关系吧

网友G:
自动复位啊?你配置看门狗了没?

网友H:
这种情况给我的感觉有点像那里初始化没配置对,导致重启了

网友I:
一般情况不都是卡死么,咋还能复位呢?

网友J:
仿真跟程序看看呗,看看你这代码咋运行的

网友K:
这么说看不出来啊,但肯定是哪里初始化的问题了,一个一个屏蔽着看呗

网友L(2023-12-10):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M: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M: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N: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O: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P: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Q: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R: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