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基于STM32C0开发概述经验分享

楼主(2023-10-27):
概述
STM32C011F4P6-TSSOP20评估套件可以使用户能够无缝评估TSSOP20封装中STM32C0S系列微控制器的功能,具备高效的处理能力与稳定的性能表现,能够适应各种物联网场景和应用需求。该套件可通过标准的USB Type-c ®至Micro-B电缆将其插入电脑进行调试。

该套件的设计精巧且功能强大,为开发者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帮助他们快速验证和调试自己的创意和项目。由于其尺寸紧凑且兼容TSSOP20封装,用户可以轻松集成STM32C0系列微控制器到设计中,同时确保了系统的高度可靠性和稳定性。

楼主:
特征
1.强大的处理能力:该评估套件搭载Arm® 32位 Cortex®-M0+内核,运行频率高达48MHz。这意味着它可以处理复杂的计算任务和实时控制操作,使得在物联网场景中,即使面对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数据处理需求,也能保持高效稳定。

2.丰富的存储容量:STM32C011F4P6-TSSOP20拥有高达32kB的带保护Flash存储器,用于存储应用程序代码和数据。同时,还配备了6kB带奇偶校验的SRAM,用于临时数据存储,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3.紧凑的封装和引脚配置:评估套件的TSSOP20封装仅有20个引脚,使得它在空间上占用很小的面积,非常适合在有限的硬件设计空间中使用。此外,由于仅使用一对供电管脚,简化了硬件设计和布局过程。

4.多种内部时钟选择:为了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STM32C011F4P6-TSSOP20评估套件提供了两种内部时钟振荡器。首先是48MHz的RC振荡器,频率稳定性高,可满足高性能计算和通信需求。其次是32kHz的RC振荡器,适用于低功耗和定时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
– 48 MHz RC振荡器(±1%)
– 32 kHz RC振荡器(±5%)

5.宽电压范围:评估套件支持2.0V至3.6V的电压范围,使其能够适应多种供电电压的系统设计,具备了更广泛的应用潜力。

6.多种低功耗模式: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功耗,STM32C011F4P6-TSSOP20评估套件提供了多种低功耗模式,包括睡眠模式、停止模式、待机模式和关机模式。这些模式使得在不同场景下,能够有效管理和优化能源消耗,延长设备的电池寿命。

功能示意图

如下图所示,为STM32C011F4P6-TSSOP20评估套件的正面图。

如下图所示,为STM32C011F4P6-TSSOP20评估套件的背面图。

系统框图
如下图所示,为STM32C011F4Px-TSSOP20开发板系统框图。

开发板原理图
下图为STM32C011F4Px-TSSOP20开发板原理图。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A(2023-12-10):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B: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C: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C: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D: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E: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F: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G: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H: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I: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