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NP与NPN两种三极管使用方法

楼主(2023-10-27):
分享这篇文章总结下关于NPN和PNP两种型号三极管的使用和连接方法。
    在单片机应用电路中三极管主要的作用就是开关作用。
PNP与NPN两种三极管使用方法
上图中,横向左侧的引脚叫做基极b,有一个箭头的是发射极e,剩下的一个引脚就是集电极 c。
    首先来说一下NPN型,这种型号的三极管在用于开关状态时,大都是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高电平,基极接控制信号。
    其次对于PNP型的三极管,用于开关状态时,一般都是发射极接高电平,基极接控制信号。三极管导通时,电流从发射极流向集电极。
三极管的开关原理
    三极管有截止、放大、饱和三种工作状态。
    放大状态主要应用于模拟电路中,且用法和计算方法也比较复杂,我们暂时用不到。
    而数字电路主要使用的是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只用到了截止与饱和两种状态。
    三极管的用法特点,关键点在于 b 极(基极)和 e 级(发射极)之间的电压情况,对于PNP 而言,e 极电压只要高于 b 级 0.7V 以上,这个三极管 e 级和 c 级之间就可以顺利导通。
    同理,NPN 型三极管的导通条件是 b 极比 e 极电压高 0.7V。
    总之是箭头的始端比末端高 0.7V 就可以导通三极管的 e 极和 c 极。
以上图PNP三极管为例,基极通过一个 10K 的电阻接到了单片机的一个 IO口上,假定是 P1.0,发射极直接接到 5V 的电源上,集电极接了一个 LED 小灯,并且串联了一个 1K 的限流电阻最终接到了电源负极 GND 上。
    如果 P1.0 由我们的程序给一个高电平 1,那么e到 b 不会产生一个 0.7V 的压降,这个时候,发射极和集电极也就不会导通,那么竖着看这个电路在三极管处是断开的,没有电流通过,LED2 小灯也就不会亮。
    如果程序给 P1.0 一个低电平 0,这时 e 极还是 5V,于是 e 和 b 之间产生了压差,三极管 e 和 b 之间也就导通了,三极管 e 和 b 之间大概有 0.7V 的压降,那还有(5-0.7)V 的电压会在电阻 R47 上。这个时候,e 和 c 之间也会导通了,那么 LED 小灯本身有 2V 的压降,三极管本身 e 和 c 之间大概有 0.2V的压降,我们忽略不计。那么在 R41 上就会有大概 3V 的压降,可以计算出来,这条支路的电流大概是 3mA,可以成功点亮 LED。

楼主:
三极管饱和状态

    最后一个概念,电流控制。前边讲过,三极管有截止,放大,饱和三个状态。我们要让这个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就是我们所谓的开关特性,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三极管都有一个放大倍数β,要想处于饱和状态,b 极电流就必须大于 e 和 c 之间电流值除以β。这个β,对于常用的三极管大概可以认为是 100。

    那么上边的 R47 的阻值我们必须要来计算一下了。刚才我们算过了,e 和 c 之间的电流是 3mA,那么 b 极电流最小就是 3mA 除以 100 等于30uA,大概有 4.3V 电压会落在基极电阻上,那么基极电阻最大值就是 4.3V/30uA = 143K。电阻值只要比这个值小就可以,当然也不能太小,太小会导致单片机的 IO 口电流过大烧坏三极管或者单片机。

网友A(2023-12-10):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B: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C: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

网友D: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E: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F: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G: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H: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I: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