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Simulink永磁同步电机控制仿真:单电阻采样时序及具体实现

楼主(2023-10-27):
前言:在对产品体积及成本有较高要求时,单电阻电流采样方案foc进入我们的视野。理论上,单电阻电流采样方案可以实现和二电阻、三电阻电流采样同样的效果,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单电阻电流采样方案没办法实现高调制比,不过这并不影响单电阻电流采样方案的广泛应用。本文从单电阻电流采样原理出发,深入分析相关理论及时序,并通过simulink仿真实现相关算法。

文末提供仿真文件的下载链接

1、单电阻采样原理
母线电流能够反映三相电流。

三相电桥示意图如下,电流采样电阻放在母线负端,电路工作在逆变工况时,可以将电路工作状态分为如下四种状态。

三个下桥导通,没有上桥导通
二个下桥导通,一个上桥导通
一个下桥导通,二个上桥导通
没有下桥导通,三个上桥导通
其中电路工作在状态1、状态4时,没有电流流过采样电阻。

楼主:
工作在状态2时,如上图,采样到的电流均流经U相上桥,此时的母线电流等于U相相电流。

楼主:
作在状态3时,如上图,采样到的电流为流经U相上桥、V相上桥的电流之和,由基尔霍夫定律,Iu + Iv + Iw = 0; 可得此时的母线电流等于负的W相相电流。

楼主:
工作在状态3时,如上图,采样到的电流为流经U相上桥、V相上桥的电流之和,由基尔霍夫定律,Iu + Iv + Iw = 0; 可得此时的母线电流等于负的W相相电流。
当三相电流中的两相电流能够采样得到后,第三相波形可以通过基尔霍夫定律重构。

对开关状态的划分可以再详细一点,整理所有上下桥开关状态下,母线电流与相电流的关系。参照上表(表格来自microchip应用笔记AN1299,文末给出下载方式)

楼主:
单电阻采样时序
2.1、样时序单电阻采
上文分析了单电阻采样的原理,以下内容讨论如何协同采样时刻和foc计算。

楼主:
选择第一个采样点为每一个pwm周期导通时间最短的一相上桥关闭后延时若干个时钟(大于下桥臂导通延时)后的时刻。上图figure2中黄色信号时刻。

楼主:
选择第二个采样点为每一个pwm周期导通时间第二短的一相上桥关闭后延时若干个时钟(大于下桥臂导通延时)后的时刻。上图figure2中红色信号时刻。

楼主:
上图中figure1为三相上桥驱动波形,figure2为触发采样信号,每个pwm周期中前两个有效,figure3为母线电流信号,figure4为pwm计数器信号。

楼主:
电流采样在每个pwm周期中,计数方向为向上计数的半个周期进行,计数到周期值后触发pwm更新事件中断,执行foc计算,电流采样中断优先级高于pwm更新时间中断。

楼主:
考虑到实际adc采样需要一定的时间,三相pwm占空比中其中两相占空比非常接近时(有效导通时间过小),将导致采样失败,此时需要通过补偿来增加有效导通时间

楼主:
2.2、补偿最小采样时间

如上图figure2,在svpwm扇区切换的时候,两相占空比几乎一样,有效导通时间小于单片机adc采样时间,此时必须补偿导通时间。

此处的补偿其实容易理解,我们的电流采样总是在pwm计数器上计数的时候触发,要保证采样时有足够的采样时间,只需要当两相占空比非常接近时,把占空比较大的一相加大即可,同时为了保证电压矢量大小不变,在pwm计数器下记数时,减去之前增加的时间。

实现方法为在pwm计数器计数到0和周期值时都触发pwm事件更新中断,当中断为下溢中断时,判断三相占空比之差,相差过近则增加占空比,并置标志位,上溢中断时判断标志位,标志位有效则减小相关相占空比。

补偿后波形如上图。其中figure1为三相上桥驱动波形,figure2为三相占空比大小。

楼主:
2.3、系统时序
完成实现过程分析后,我将单电阻电流采样foc分为以下4个模块

电流采样模块
电流重构模块
foc计算模块
移相补偿模块

楼主:
4个模块时序关系如上图,其中:

figure1为pwm计数器;
figure2黄蓝红波形为三相电流采样触发信号,绿色波形为电流重构模块执行时刻;
figure3为foc计算模块执行时刻;
figure4为移相补偿模块执行时刻。

楼主:
放大波形如上。

pwm计数器下溢时刻判断占空比大小,有需要的话进行补偿;
pwm计数器上计数过程中完成两相电流采样;
pwm上溢时刻进行电流重构,得到三相电流;
得到三相电流后执行foc计算;
完成foc计算后再次更新占空比,消除移相补偿造成的电压矢量误差。

楼主:
3、单电阻采样具体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做出simulink仿真。

楼主:
仿真中各个模块都尽量使用matlab程序实现,易于阅读,文末给出仿真模型的下载方式。

楼主:
运行仿真,观查相间采样电流(上)和单电阻采样电流(下)结果,可见波形基本一样,美中不足的是单电阻采样电路在扇区切换时,因为采样点相对pwm周期的时刻发生变化,能看出受纹波电流的影响,单电阻采样电流存在畸变。

楼主:
使用单电阻采样电流替换相间采样电流,引入环路,环路运行正常,与使用相间采样电流运行结果一致

楼主:
小结
本文分析单电阻采样的原理及采样时序,通过simulink仿真实现了单电阻采样算法,仿真的设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能够对各位读者的设计起到帮助

仿真下载方式,关注微信订阅号:深入浅出说电机 回复DDZDLCYFZ获取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