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国民技术MCU单片机N32G455系列

楼主(2023-10-27):
国民技术MCU单片机N32G455系列
产品概述
国民技术 N32G455系列微控制器产品采用高性能32位ARM Cortex™-M4F内核,集成浮点运算单元(FPU)和数字信号处理(DSP),支持并行计算指令。最高工作主频144MHz,集成高达512KB加密存储Flash并支持多用户分区管理,最大144KB SRAM,且可通过XFMC接口外扩FLASH和SRAM。内置一个内部高速AHB总线,二个低速外设时钟总线APB及总线矩阵,最多支持80个通用I/O,提供丰富的高性能模拟接口,包括4个12位5Msps ADC,最多支持38个外部输入通道、2个1Msps 12位DAC、4路独立的轨对轨运算放大器、最多7个高速比较器、多达24通道电容式触摸按键输入,同时提供多种数字通信接口,包括7个U(S)ART、4个I2C、3个SPI、2个I2S、1个QSPI、1个USB 2.0设备、2个CAN 2.0B、1个SDIO通信接口,内置密码算法硬件加速引擎,支持多种国际及国密算法硬件加速。

N32G455系列产品可稳定工作于-40°C至+105°C的温度范围,供电电压1.8V至3.6V,提供多种功耗模式供用户选择,符合低功耗应用的要求。该系列产品提供包括从48脚至100脚的4种不同封装形式,根据不同的封装形式,器件中的外设配置不尽相同。

这些丰富的外设配置,使得N32G455系列微控制器适合于工业控制、空调压缩机控制、无人飞行器、云台、工业及消费类机器人等先进电机控制应用场景,以及UPS、太阳能逆变器、数字电源等需要控制器有高效运算能力同时又集成丰富的模拟特性的数模混合应用的场景。

楼主:
系列产品框图
关键特性
内核 CPU
― 32 位 ARM Cortex-M4 内核+ FPU,单周期硬件乘除法指令,支持 DSP 指令和 MPU
― 内置 8KB 指令 Cache 缓存,支持 Flash 加速单元执行程序 0 等待
― 最高主频 144MHz,180DMIPS

楼主:
加密存储器
― 高达 512KByte 片内 Flash,支持加密存储、多用户分区管理及数据保护,支持硬件 ECC 校验,10
万次擦写次数,10 年数据保持
― 144KByte 片内 SRAM(包含 16KByte Retention RAM),Retention RAM 支持硬件奇偶校验

楼主:
时钟
― HSE:4MHz~32MHz 外部高速晶体
― LSE:32.768KHz 外部低速晶体
― HSI:内部高速 RC OSC 8MHz
― LSI:内部低速 RC OSC 40KHz
― 内置高速 PLL
― 支持 1 路时钟输出,可配置为可配置系统时钟、HSE、HSI 或 PLL 后分频输出

楼主:
复位
― 支持上电/掉电/外部引脚复位
― 支持可编程的低电压检测及复位
― 支持看门狗复位

楼主:
通信接口
― 7 个 U(S)ART 接口, 最高速率达 4.5 Mbps,其中 3 个 USART 接口(支持 1xISO7816,1xIrDA,
LIN),4 个 UART 接口
― 3 个 SPI 接口,速度高达 36 MHz,其中 2 个支持 I2S
― 1 个 QSPI 接口,速率高达 144 Mbps
― 4 个 I2C 接口,速率高达 1 MHz,主从模式可配,从机模式下支持双地址响应
― 1 个 USB2.0 Full speed Device 接口
― 2 个 CAN 2.0A/B 总线接口
― 1 个 SDIO 接口,支持 SD/MMC/eMMC 格式
― XFMC 接口,可扩展 SRAM,PSRAM,NOR/NAND Flash 存储器, TFT LCD 显示

楼主:
高性能模拟接口
― 4 个 12bit 5Msps 高速 ADC,可配置为 12/10/8/6bit 模式,6bit 模式下采样率高达 9Msps,多达 40
路外部单端输入通道,支持差分模式
― 4 个轨到轨运算放大器,内置最大 32 倍可编程增益放大
― 多达 7 个高速模拟比较器,内置 64 级可调比较基准
― 多达 24 通道电容式触摸按键,支持低功耗状态下唤醒
― 2 个 12bit DAC,采样率 1Msps
― 支持外部输入独立参考电压源
― 所有模拟接口支持 1.8~3.6V 全电压工作

最大支持 80 个支持复用功能的 GPIOs,大多数 GPIO 支持 5V 耐压
2 个高速 DMA 控制器,每个控制器支持 8 通道,通道源地址及目的地址任意可配
RTC 实时时钟,支持闰年万年历,闹钟事件,周期性唤醒,支持内外部时钟校准
定时计数器
― 2 个 16bit 高级定时计数器,支持输入捕获、输出比较、PWM 输出以及正交编码输入等功能,最
高控制精度 6.9nS。每个定时器有 4 个独立的通道,其中 3 个通道支持 6 路互补 PWM 输出
― 4 个 16bit 通用定时计数器,每个定时器有 4 个独立通道,支持输入捕获/输出比较/PWM 输出
― 2 个 16bit 基础定时计数器
― 1x 24bit SysTick
― 1x 7bit 窗口看门狗(WWDG)
― 1x 12bit 独立看门狗( IWDG)

楼主:
编程方式
― 支持 SWD/JTAG 在线调试接口
― 支持 UART、USB Bootloader

楼主:
安全特性
― 内置密码算法硬件加速引擎
― 支持 AES、DES、SHA,SM1、 SM3、SM4、SM7,MD5 算法
― Flash 存储加密
― 多用户分区管理(MMU) ― TRNG 真随机数发生器
― CRC16/32 运算
― 支持写保护(WRP),多种读保护(RDP)等级(L0/L1/L2) ― 支持安全启动,程序加密下载,安全更新
― 支持时钟失效监测,防拆监测

96 位 UID 及 128 位 UCID

楼主:
工作条件
― 工作电压范围:1.8V~3.6V
― 工作温度范围:-40℃~105℃ ― ESD:±4KV(HBM 模型), ±1KV(CDM 模型)

楼主:
封装
― LQFP48(7mm x 7mm)
― LQFP64(10mm x 10mm)
― LQFP80(12mm x 12mm)
― LQFP100(14mm x 14mm)

楼主:
资源列表

楼主:
典型应用

网友A:
这芯片还是个M4F,确实非常强大了,开发也不会很麻烦,主要是芯片非常有性价比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