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480系列的USB HID数据传输实现

楼主(2023-10-27):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M480系列的官方例程USBD_HID_Transfer是如何实现数据的收发呢?有库函数吗?

网友A(2023-12-17):
一般是支持库函数的

网友B:
肯定会有库函数啊,你找一下demo看看就好了

网友C:
一般HID通信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可以例程,估计就能解决

网友D:
话说,M480是不是就是非常适合USB的应用啊?

网友E:
HID一般是自动上数据的吧,不支持下发吧

网友F:
能发,估计收有点麻烦,而且要修改描述符

网友G:
没玩过新唐的USB方面,楼主是有啥疑惑么?是没思路还是咋?

网友H:
USBD是从机是不?

网友I:
我记得M480的例程里应该是有HID的例程的

网友J:
直接看看官方的例子吧,应该会有,就算没有应该也有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