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电子技术学习总结

楼主(2023-10-27):
0Ω电阻在电路设计中有什么作用?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既美观,安装也方便。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欧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如何理解电解电容的额定寿命?
电解电容内部含有易挥发或者变质的电解液,所以它的寿命是电子设备寿命的短板之一,其寿命与温度、纹波电流和电压呈负相关。电解电容的寿命是在额定电压、最高工作温度、额定纹波电流等极限条件下得到的数据。在实际应用中,如果工作环境远低于上述极限,电解电容的寿命将翻倍地增长,可达到数万小时。

钽电容有什么优缺点?
一、优点:钽电容全称是钽电解电容,也属于电解电容的一种,使用金属钽做介质,不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电解液,钽电容不需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镀了铝膜的电容纸绕制,本身几乎没有电感,但这也限制了它的容量。此外,由于钽电容内部没有电解液,很适合在高温下工作。 这种独特自愈性能,保证了其长寿命和可靠性的优势。固体钽电容器电性能优良,工作温度范围宽,而且形式多样,体积效率优异,具有其独特的特征:钽电容器的工作介质是在钽金属表面生成的一层极薄的五氧化二钽膜。此层氧化膜介质与组成电容器的一端极结合成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存在。因此单位体积内具有非常高的工作电场强度,所具有的电容量特别大,即比容量非常高,因此特别适宜于小型化。
二、缺点:容量较小、价格也比铝电容贵,而且耐电压及电流能力较弱。它被应用于大容量滤波的地方,像CPU插槽附近就看到钽电容的身影,多同陶瓷电容,电解电容配合使用或是应用于电压、电流不大的地方。

对运算放大器,什么是虚短,什么是虚断?
(1)“虚短”是指在分析运算放大器处于线性状态时,可把两输入端视为等电位,这一特性称为虚假短路,简称虚短。显然不能将两输入端真正短路。
(2)“虚断”指在理想情况下,流入集成运算放大器输入端电流为零。这是由于理想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无限大,就好像运放两个输入端之间开路。但事实上并没有开路,称为“虚断”。

什么是轨到轨运放?
轨到轨运放是指轨到轨运算放大器,广泛应用的、具有超高放大倍数的电路单元。“输出范围可以达到供电电压。比如某运放用正负15V供电后输出范围也是正负15V,该运放就是轨到轨运算放大器即轨到轨运放。

运算放大器有哪些主要工作参数?
集成运算放大器有开环电压放大倍数A,共模抑制比CMRR、输入电阻ri、输出电阻ro。好的运放一般要求三大一小,即开环电压放大倍数A很大,共模抑制比CMRR很大、输入电阻ri很大、输出电阻ro很小。

如何计算LDO的功耗和发热?
功耗可以根据公式 PD = (VIN - VOUT) * IOUT 计算。这里 PD 与器件封装类型、环境温度(TA)和器件最大结温(TJMAX)密切相关。如果功率耗散较高,同时又苛求较高的效率,那么应优先考虑选择降压型 DC/DC 稳压器。功耗越高温度越高,解决办法有DC-DC和加大铜锡面积或者加散热器。

电路分析主要讲的是什么,或者是围绕着什么讲的?他的内容又是什么?
两个定理,即基尔霍夫电压定理,基尔霍夫电流定理。
1、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是一个电荷守恒定律,即在一个电路中流入一个节点的电荷与流出同一个节点的电荷相等.
2、基尔霍夫电压定律是一个能量守恒定律,即在一个回路中回路电压之和为零.

描述反馈电路的概念?列举他们的应用
反馈,就是在电子系统中,把输出回路中的电量输入到输入回路中去。
反馈的类型有:电压串联负反馈、电流串联负反馈、电压并联负反馈、电流并联负反馈。
负反馈的优点:降低放大器的增益灵敏度,改变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改善放大器的线性和非线性失真,有效地扩展放大器的通频带,自动调节作用。
电压负反馈的特点:电路的输出电压趋向于维持恒定。
电流负反馈的特点:电路的输出电流趋向于维持恒定。

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的区别?
无源滤波器:这种电路主要有无源元件R、L和C组成
有源滤波器:集成运放和R、C组成,具有不用电感、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
集成运放的开环电压增益和输入阻抗均很高,输出电阻小,构成有源滤波电路后还具有一定的电压放大和缓冲作用。但集成运放带宽有限,所以目前的有源滤波电路的工作频率难以做得很高。

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的区别是什么?
同步电路:存储电路中所有触发器的时钟输入端都接同一个时钟脉冲源,因而所有触发器的状态的变化都与所加的时钟脉冲信号同步。
异步电路:电路没有统一的时钟,有些触发器的时钟输入端与时钟脉冲源相连,这有这些触发器的状态变化与时钟脉冲同步,而其他的触发器的状态变化不与时钟脉冲同步。

什么是"线与"逻辑,要实现它,在硬件特性上有什么具体要求?
将两个门电路的输出端并联以实现与逻辑的功能成为线与。在硬件上,要用OC门来实现,同时在输出端口加一个上拉电阻。由于不用OC门可能使灌电流过大,而烧坏逻辑门。

什么是竞争与冒险现象?怎样判断?如何消除?
在组合逻辑中,由于门的输入信号通路中经过了不同的延时,导致到达该门的时间不一致叫竞争。产生毛刺叫冒险。如果布尔式中有相反的信号则可能产生竞争和冒险现象。解决方法:一是添加布尔式的消去项,二是在芯片外部加电容。

FPGA和ASIC的概念,他们的区别?
答案:FPGA是可编程ASIC。ASIC:专用集成电路,它是面向专门用途的电路,专门为一个用户设计和制造的。根据一个用户的特定要求,能以低研制成本,短、交货周期供货的全定制,半定制集成电路。与 门阵列等其它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C)相比,它们又具有设计开发周期短、设计制造成本低、开发工具先进、标准产品无需测试、质量稳定以及可实时在线检验等优点。

二极管的导通时的压降
0.7V

三极管的工作条件
B极(基极)在有一定的电压时,发射极电压应该在0.3V以上

TTL电平的电压值
5V上下浮动10%,即4.5V―5.5V。

数字信号处理的实质
数字算法或数学算法。通过数学或数字算法实现频谱搬移,从而达到滤波的效果。

晶振的接法或分类
内接晶振和外接晶振。晶振与口线的距离越近越好。否则,会对其他部分造成高频干扰。

选择电阻时要考虑什么?
选择电阻是需要考虑电阻地功率、阻值、允许加载在其两端地最大电压和允许通过地最大电流等等。

网友A:
总结的很全面錒

网友B:
总结的好,学习了

网友C:
钽电容会不会爆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钽电容会不会爆炸?

会的,炸起来特别刺激

网友E:
0电阻这个我都是作为开关使用,需要的时候接上,不需要断开。

网友E:
用于不常修改的某种测试预留通断。

网友D(2023-11-27):
这跟普通电容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F(2024-03-09):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期待你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