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 通过JLINK连接 LKS32MC455RCT8 下载错误

楼主(2023-10-28):
Target info:------------Device: LKS32MC455RCT8VTarget = 3.293VState of Pins: TCK: 0, TDI: 0, TDO: 1, TMS: 1, TRES: 1, TRST: 1Hardware-Breakpoints: 6Software-Breakpoints: 8192Watchpoints:          4JTAG speed: 500 kHz Erase Failed!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4"Flash Load finished at 10:12:43

网友A:
你好,可以查看下“FLASH Download”选项中的芯片型号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B(2024-01-23):
硬件连接问题ba

网友C:
J-Link驱动程序是否是最新版本

网友D:
在Keil中,检查调试接口的配置。

网友E:
检查硬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