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 32 定时器输出 PWM

楼主(2023-10-28):
我们通过TIM3 输出PWM 去驱动 SG90电机
配置如下
1.GPIO结构体
2.配置通用定时器结构体
3.配置定时去输出PWM结构体
4.打开时钟 —> GPIO时钟,TIM定时器时钟,部分重映射时钟
5.配置PWM比较值

一 我们使用定时器3 通道2 重映射之后为PB5

                GPIO_InitTypeDef  GPIO_motorstruct;
                GPIO_motor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motor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motorstruct.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B, &GPIO_motorstruct);

楼主: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motostruct ;
        TIM_moto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motostruct.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TIM_motostruct.TIM_Period =  200-1;
        TIM_motostruct.TIM_Prescaler  =  7200-1;
        TIM_TimeBaseInit( TIM3, &TIM_motostruct);

楼主:
        TIM_OCInitTypeDef   PWM_Motorstruct;
        PWM_Motor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PWM_Motor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PWM_Motorstruct.TIM_OCPolarity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2Init( TIM3, &PWM_Motorstruct);
        IM_OC2PreloadConfig( 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md( TIM3,  ENABLE);

楼主: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 GPIO_PartialRemap_TIM3,ENABLE );

楼主:
                uint16_t pwmval=155;
                motor_config();
                while(1)
                {
                        for(pwmval=195;pwmval>=175;pwmval-=5)
                        {
                                                TIM_SetCompare2( TIM3,pwmval);
                                                delay(500);
                        }

        }
}

楼主:
最后 SG90 就会按照我们设定的那样去转啦

网友A(2024-02-01):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B: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C: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D: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E: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F: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G: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H: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I: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