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简单明了的说明STM32的PWM原理以及实现方法

楼主:
申明以下都是个人理解,仅供参考。如果错误欢迎指教。本文不讲底层,根据实际使用来逆向讲解。

1.什么是pwm?

pwm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功率”,调节PWM的占空比就是调节功率。

2.如何调节占空比?

根据图1很容易看出来调节CCRX的值就可以调节占空比,CCRX的值越大,占空比越大(在不超过ARR时)。

在默认有效值为高电平的时,当CCRX的值等于ARR时PWM的波形为一条直线(即全是逻辑电平1)全功率输出。

楼主(2023-10-28):
3.什么是有效值,什么是CCRX,什么是ARR,什么是占空比?

先贴一段代码:
void TIM2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2/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

        //引脚功能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2; //TIM2_CH1  // TIM2_CH2 // TIM3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2 Channel1、Channel2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跳变值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2 OC1  通道1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2 OC2  通道2
        TIM_OC3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2 OC2  通道3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3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 使能TIM2重载寄存器ARR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2

}

TIM_SetCompare2(TIM3,400);

void TIM_SetCompare2(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2)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6_PERIPH(TIMx));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2 Register value */
  TIMx->CCR2 = Compare2;
}

楼主:
CCRX:就是设置定时器的比较值,

ARR: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PWM占空比=CCRX/ARR或者是WM占空比=(ARR-CCRX)/ARR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这句话就是用来设置有效值。

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有两种(看别人总结的):

PWM1:TIMx_CNT<TIMx_CCRX,输出高电平(有效值默认为高),否则输出低电平。

PWM2:TIMx_CNT>TIMx_CCRX,输出高电平(有效值默认为高),否则输出低电平。

如图分析,即在t0-t1,t2-t3,t4-t5时间段输出高电平.

楼主:
PWM输出频率

PWM输出频率=时钟频率/(ARR+1)*(PSC+1)

楼主:
.keil软件仿真波形输出

选择完模式,设置有效电平,设置CCRX,ARR就可以开始使用PWM了。

下图是软件仿真输出波形配置。

楼主:
配置图片如下,GPIOX_DIR.X 例如本例程使用的PA0则写为GPIOA_DIR.0。还有Display Type要选择为Bit。

楼主:
下图为PA0 PA1的波形。PA0,PA1分别为定时器2的通道1,通道2.如果显示no signel,参考软件仿真输出波形配置(图2)。

楼主:
上图波形是PWM1模式下生成的。

最后附上源码,有需要测试的可以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6e3zdv62SktAtIjBtD5DA
提取码:7n7b

网友A(2024-02-01):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B: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C: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D: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

网友E: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F: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G: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H:
需要更大的齐纳二极管来承受能量

网友I:
就导通接地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