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定时器输出pwm1

楼主(2023-10-28):
什么是pwm
1、pwm的基本原理
控制方式就是对逆变电路开关器件的通断进行控制,使输出端得到一系列幅值相等的脉冲,用这些脉冲来代替正弦波或所需要的波形。也就是在输出波形的半个周期产生多个脉冲,使各个脉冲的等值电压为正弦波形,所获得的输出平滑且低次谐波少,按一定的规则对各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既可改变逆变电路输出电压的大小,也可以改变输出频率。

2、PWM波的控制方法
1、等脉宽PWM法
等脉宽PWM法是PWM法中最为简单的一种,它是把每一脉冲的宽度均相等的脉冲列作为PWM波,通过改变其周期,达到调频的效果,改变脉冲的宽度或占空比可以调压,采用适当控制方法即可使电压与频率协调变化。
2、SPWM法
SPWM法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如今使用较广泛的PWM法,前面提到的采样控制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结论: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窄脉冲加在具有惯性的环节上时,其效果基本相同的。
3、电流控制PWM
电流控制PWM的基本思想是把**输出的电流波形作为指令信号,把实际的电流波形作为反馈信号,通过两者瞬时值的比较来决定各开关器件的通断,使实际输出随指令信号的改变而改变。

楼主:
利用STM32Cube生成相关代码
1、创建新文件
点击ACCESS TO MCU SELECTOR创建新的工程文件

楼主:
配置RCC
注意选择画线位置

楼主:
配置定时器2

楼主:
配置中断

楼主:
配置时钟

楼主:
创建文件

楼主:
三、keil代码
找到main.c下列的代码

楼主:
在MX_NVIC_Init()下面添加如下代码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

楼主:
在下方找到

楼主:
添加代码:

楼主:
随后生成hex文件,通过串口助手烧录,配置练剑LED灯。

网友A(2024-02-09):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B: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C: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D: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E: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F:
通过交流电源插头从产品中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