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定时器-PWM输出

楼主(2023-10-28):
定时器-PWM输出STM32 PWM工作过程

ARR寄存器决定PWM周期,CCR寄存器决定占空比

楼主:
通道1为例的PWM输出电路图
CCR1:捕获比较(值)寄存器(x =1,2,3,4):设置比较值。

CCMR1:OC1M[2:0]位:对于PWM方式下,用于设置PWM模式1【110】 或者PWM模式2【111】

CCER:CC1P位:输入/捕获1输出极性。0:高电平有效,1:低电平有效。

CCER:CC1E位:输入/捕获1输出使能。0:关闭,1:打开。

楼主:
PWM模式1和模式2的区别
捕获/比较模式寄存器 1(TIMx_CCMR1)

楼主:
有效电平并不是指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设置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要看CCER寄存器的CC1P位

CCER:CC1P位:输入/捕获1输出极性。0:高电平有效,1:低电平有效。

如果设置为高电平有效,那么在PWM模式1的向上计数时,TIMx_CNT < TIMx_CCR1时通道1输出的就是高电平

如果设置为低电平有效,那么在PWM模式1的向上计数时,TIMx_CNT < TIMx_CCR1时通道1输出的就是低电平

楼主:
PWM模式
脉冲宽度调制模式可以产生一个由TIMx_ARR寄存器确定频率、由TIMx_CCRx寄存器确定占空比的信号。

在TIMx_CCMRx寄存器中的OCxM位写入’110’(PWM模式1)或’111’(PWM模式2),能够独立地设置每个OCx输出通道产生一路PWM。

楼主:
必须设置TIMx_CCMRx寄存器OCxPE位以使能相应的预装载寄存器,对应的库函数是:

void TIM_OC2PreloadConfig(TIM_TypeDef*TIMx, uint16_t TIM_OCPreload);

楼主:
最后还要设置TIMx_CR1寄存器的ARPE位,(在向上计数或中心对称模式中)使能自动重装载的预装载寄存器,对应的库函数是:

void TIM_ARRPreloadConfig(TIM_TypeDef* TIMx,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楼主:
自动重载的预装载寄存器
ARPE = 1时的更新事件,意思就是CNT计数器在计数时,在到达ARR寄存器值溢出之前,人为的又往ARR寄存器里写入了新值,那这个新值会立即生效,计数到这个新值时产生溢出

楼主:
ARPE = 0时更新事件,意思是在CNT计数器计数过程中,在计数溢出之前,人为改变了ARR寄存器的值,写入了新值,那这个新值会在下一个计数周期才生效,在写入新值的当前周期里,还是计数到旧值就产生溢出

楼主:
void TIM_ARRPreloadConfig(TIM_TypeDe*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le);

简单的说, ARPE=1,ARR立即生效;APRE=0,ARR下个比较周期生效。

楼主:
PWM输出库函数
void TIM_OCx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OCl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楼主:
结构体类型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TM_OCMode;                        //PWM模式1或者模式2
    uint16_t TIM_OutputState;        //输出使能/失能
    uint16_t TIM_OutputNState;
        uint16_t TIM_Pulse;                        //比较值,写CCRx
    uint16_t TIM_OCPolarity;         //比较输出极性
    uint16_t TIM_OCNPolarity;
        uint16_t TIM_OCldleState;
    uint16_t TIM_OCNldleState;
} TIM_OCInitTypeDef;

楼主:
初始化示例
TIM_OCInitStructure.Tl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PWM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1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2

楼主:
设置比较值函数:

void TIM_SetCompareX(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2);

楼主:
使能输出比较预装载:

void TIM_OC2PreloadConfig(TIM_TypeDef* TIMx,uint16_t TIM_OCPreload);

楼主:
使能自动重装载的预装载寄存器允许位:

void TIM_ARRPreloadConfig(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楼主:
实验
使用定时器3的PWM功能,输出占空比可变的PWM波,用来驱动LED灯,从而达到LED亮度由暗变亮,又从亮变暗,如此循环。

楼主:
PWM输出配置步骤:
1、使能定时器3和相关IO口时钟。

 使能定时器3时钟:RCC_APB1PeriphClockCmd();
 使能GPIOB时钟:RCC_ APB2PeriphClockCmd();

2、初始化IO口为复用功能输出。函数: GPIO_Init();

 GPIO_InitStructure.GPIO Mode = GPIO_Mode_AF_PP;

3、这里我们是要把PB5用作定时器的PWM输出引脚,所以要重映射配置,所以需要开启AFIO时钟。同时设置重映射。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 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 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定时器3重映射到相应的引脚

4、初始化定时器: ARR,PSC等: TIM_TimeBaselnit();

5、初始化输出比较参数: TIM_OC2Init();

6、使能预装载寄存器TIM_OC2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7、使能定时器。TIM_Cmd();

8、不断改变比较值CCRx,达到不同的占空比效果: TIM_SetCompare2();

楼主:
定时器PWM初始化示例,C8T6的板
因为开发板的LED灯引脚PA1同时也是TIM2_CH2引脚,这里使用了引脚复用功能,没有重映射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9335]@name[/url]   TIM_PWM_Init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定时器PWM初始化
* @param  arr:自动重装值
*         psc:时钟预分频系数
* @retval None
*/
void TIM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TypeDefStructure;

    //使能定时器2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PA1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设置为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PA1初始化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把PA1用作定时器的PWM输出引脚。初始化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定时器2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通道2配置
    TIM_OCInitTypeDef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PWM模式2
    TIM_OCInitTypeDef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TypeDefStructure.TIM_Pulse = 100;
    TIM_OCInitTypeDef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初始化输出比较参数
    TIM_OC2Init(TIM2,&TIM_OCInitTypeDefStructure);

    //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定时器
    TIM_Cmd(TIM2,ENABLE);
}

楼主:
main函数
因为dir初始化为1,所以进入while循环后,led0pwmval++,等led0pwmval增加到大于300时,dir 被置为 0,led0pwmval又开始减少,减到0后,dir置为1,led0pwmval再增加,如此反复

楼主:
调用TIM_SetCompare2函数往CCR2寄存器写入不断变化的led0pwmval值,输出PWM,LED灯呈呼吸灯的效果

楼主:
#include "PWM.h"
int main()
{
        u16 led0pwmval = 0;
        u8 dir = 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初始化分组
        LED_Init();                //LED初始化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TIM_PWM_Init(899,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000/900=80Khz
        while(1)
        {
                delay_ms(10);
                if(dir)
                {
                        led0pwmval++;
                }
                else
                {
                        led0pwmval--;
                }

                if(led0pwmval > 300){dir = 0;}
                if(led0pwmval == 0){dir = 1;}

                //往CCR2寄存器写入不断变化的led0pwmval值,调整比较值,就能输出不断变化的占空比了
                TIM_SetCompare2(TIM2,led0pwmval);
        }
}

网友A(2024-02-09):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B:
影响控制IC

网友C: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D: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E: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F: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G: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H: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I: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

网友J: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