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运放电路是什么功能

楼主(2023-10-28):
高通?带通?放大?

网友A:
多反馈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 f0=7.57kHz, 带宽 B=3.4kHz。
多反馈滤波器具有以下特点:
  • 高增益:通过有源电路的放大作用,可以实现对输入信号的高增益放大,从而使输出信号的幅度得到显著提高。
  • 宽带通:通过调节反馈网络的参数,可以实现对特定频率范围内信号的放大,而对其他频率的信号进行衰减。

网友B:
多反馈正相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 f0=7.56kHz, 增益=10,Q=2.2。
但是跟反相带通相比,输出最低增益为1,好处是输入高阻,一般用于高增益选频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反馈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 f0=7.57kHz, 带宽 B=3.4kHz。
多反馈滤波器具有以下特点:
  • 高增益:通过有 ...

  •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反馈正相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 f0=7.56kHz, 增益=10,Q=2.2。
    但是跟反相带通相比,输出最低增益为1,好 ...

    谢谢 ,问一下是怎么算出来了,有公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问一下是怎么算出来了,有公式吗

    图中1K为R1,20K为R2,电容为C,则:
    谐振频率 = 1/(2*PI*SQRT(R1*R2)*C)
    谐振增益 = 1+R2/2R1
    Q = SQRT(R2/R1)/2